等待HT12D高手(摆贴好几天了)

楼主(2008-11-10):
这个问题摆了好几天了。都不见人回。
现在小弟把电路图都附上了。希望各位高手分析下。
小弟的要求很简单。就是在单片机里发送信号,要各各灯亮。
实际上是HT12D的解码问题。
不知道怎么搞的,我老是点亮不了这些LED灯。网上的中英文资料都看了好多了。但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那位高手有写过相关的程序的啊。能不能共享下。
小弟觉得这个题的难度在于脉冲宽度的控制。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

网友A:
ht12d的地址是2进制的,不能悬空。

楼主:
谁有相关的资料呢?

谁有相关的资料呢?能共享下不?

网友B:
D8-D11

输出才1.几个mA ,能驱动LED吗?,还是改成164吧

楼主:
看来我让大家误解了

不好意思,这个图是我随便画的。是体现了我程序的思想。
我把我实际的图发上来吧,大家讨论讨论。硬件上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数据要发三遍吧

楼主:
感谢楼上。

感谢楼上,我似乎明白了。

楼主:
在顶

顶上去先。呵呵。

网友D:
这个问题很简单

很多年前我曾经搞过这个问题。

其实HT12D是要检查你发的码,所以至少要发二次的码,

楼主:
呆板书生能否留下个联系方式

呆板书生大虾能留个QQ或什么的吗?小弟想请教下。
我发送了6次了把我的代码“8位数据+4位地址”。但还不行。
这些时序也很重要的吧,还是我的占空比对了就行呢。
好像:我HT12D的频率是75KHZ,
我发送代码的频率<1KHZ.
所以我的时序就如上面所描述的那样了。
我的时序有问题吗?

网友C:
翻译一下

The decoders will then check the received
address three times continuously.
//译码器要连续检查3次收到的地址码,
 If the received
address codes all match the contents of the decoders
local address,//如果收到的所有地址码都和本地的地址码
匹配
the 12N bits of data are decoded to activate
the output pins and the VT pin is set high to indicate
a valid transmission.
12/n位的数据就被解码,激发输出引脚以及vt引脚设置为高电平指示
一个有效的发送数据.
-------------------------------------------------------------
所以说最少要发三遍

网友C:
100k的电阻,5v下,频率应该是125k吧

网友C:
哦,看错了,好象是70多k,呵呵

网友E:
自掌嘴一百下

楼主:
感谢了,呵呵。

是的译码器的频率应该在75K-100K之间。我以75K算。
以为图下有建议:译码器频率=50*编码器频率。
所以我的发送波形的频率少于1K。这样就满足他的要求了。
波形时序应该很重要的。不知道各位大虾们有什么好的参考程序吗?
再次感谢各位热心的网友大虾们回贴,问题还没解决,议论仍在继续,小弟在线等候。再次感谢。

网友D:
用HT12E搭一个电路

用个双踪示波器看看波形,

和你的MCU输出波形,比较一下,会清楚问题所在。

问题最有可能出现在

1.数据频率,
2.数据的先后顺序,
3.每次数据的间隔,
4.波形的最后一位漏了同步。

楼主:
最后一位漏了同步?

上面那3点还好理解。
但第四点是怎么回事呢?
最后一位漏了同步是怎么回事。
能不能说的详细点呢?

楼主:
频率问题?

频率应该很重要的。谁有相关的资料

楼主:
谁有参考程序啊?

谁有参考程序啊?

网友F:
调制频率是多少?

应该把MCU输出的脉冲和载波调制吧!

网友F:
哦,说错了,可能不需要调制。

我以前用PIC16F84做过一个,太早了,都10年了。

网友(2012-07-03):
      我的问题和你的一样
            你的问题的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G(2015-02-07):
你的现在弄好了吗,那个HT12D的时钟信号可以外接无源晶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