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el99se做一个能实际加工的.PCB文档的步骤?

楼主(2008-11-11):
我已经用protel画好原理图并用它生成了PCB文件,在keepoutlayer层加了外边框,然后自动布线并加了泪滴焊盘,请问还要怎么样才能把这个图交给代工厂定加工成板?

另问两个低级问题:
我看到有些板上有一大块铜作地用(当然这不是必须的吧?)这个怎么实现的,我找不到这样的“元件”,也试过一个叫覆铜的操作(干嘛用的?)都没在PCB中看到大块铜的效果。。。。。。
还有我自建的SCH元件只有图形和电气引脚,没有电学功能,比如我想自建个MAX232元件(比如给一个脚输入5V另一个脚出-10V),应该还要编程什么的吧,protel许可我这么做么?

网友A:
楼主刚工作啊

覆铜时要先点下"覆铜"按钮再在PCB上要覆铜的区域画框那个区域才能覆铜的,
"还有我自建的SCH元件只有图形和电气引脚,没有电学功能,比如我想自建个MAX232元件(比如给一个脚输入5V另一个脚出-10V),应该还要编程什么的吧,protel许可我这么做么?"
PROTEL许可你这么做,但我认为没必要,你是想仿真吧,元件建模,这够你学的.

楼主:
谢谢gaohq指点

我是刚工作啊,而且是刚学protel(照着网上那个5天教程学的)。。。
我按你说的果然可以了!是不是图中效果(虽然它是网格,但将来做成板就是一块铜了吧)?我把覆铜设为跟GND连,但我这样画它能跟GND连么?

那个第一个问题中描述的情况是不是已经可以拿去加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