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并联问题

楼主(2008-11-11):
先声明:我是大菜鸟,请用低级的方式回答,呵呵
请问如附图按连接一、二时会出现什么情况(假设电源由780X供给)?连接二中是不是由高的电压(6V)决定输出电压?而不同于并联稳压二级管由低电压管决定输出电压(当然了,偶知道这二管原理完全不同,只想各位帮我把知识理清下谢啦)?

楼主:
晕。。。。。。

虽然我来看过几次,但一直以为我有图的。。。。。。。

网友A:
没看明白你的图

?

网友B:
我看明白了你的图,却不明白你的意图。

只能用二

楼主:
回 耕在此行 大虾:

上图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产生5V和6V电源,我分为把这个电源接连接一和接连接二两种情况讨论,其中连接一很傻冒(为防别人骂我心里难过,自己先骂了哈哈)。。。。。。
其实这个图正是那个方波直流叠加的方案之一(不过要改下)。。。
我也知道只有二才能(并能用用叠加电路),但我基础不咋样,可以直接回答我的三个问题么?
我想最简单的答案只要6个字:
一坏二可

高手不要吝啬几个字啊(有空的话讲具体说下WHY,给偶们新手上上课嘛)。。。

网友C:
都可以,不会坏,电压都由高的决定

网友D:
你就连吧,没事

按连接1连接,输出是6V,5V的不起作用了。

网友E:
可能电流会通过7805倒回去哦……

网友C:
LS,电流凭什么要通过7805倒回去???

网友D:
倒不过去

7805输入也是接10V,比6V还高,倒不过去,不过电路没意义。

网友B:
这不是倒不倒得过去的问题,而是造成“混乱”

网友E:
哦,没细看,以为前面是两路独立的电源,平时只有一路有

楼主:
为什么输出是6V,5V的不起作用了???????

那么这个图中,当Q导通时,为什么输出是5V,6V不起作用?????

网友B:
拿个水桶上下敲两个洞,放点水看看有何现象。

网友C:
唉,你要搞清楚“单向阀”中水的流向

网友E:
串联稳压和并联稳压是不同的

串联稳压是让电压不低于某个值,而并联电压则让电压不高于某个值。

楼主:
不好意思,我知道水桶和单向闭,

但还是不知道这两个电路。。。。。。

并联不高于某个电压还好理解,串联就。。。。这又不是两节电池串联,我没法类比。。。。。
而且,我高处的那个电路不看78X部分,后面不也是两个电源并联么。。。。。。

网友B:
这里没什么串联的事

若两个理想电源(内阻为零)并联且电压不同(通常如此),和短路有何分别。
至于加了二极管,又为何会取高电压?就是因为二极管单向导电性隔离了两个电源。其中高压端二极管正向导通,而低压端二极管反向截止。

楼主:
回LS大虾:

 ljm810010 8楼说按连接1连接,输出是6V,5V的不起作用了。
 我是主要是问这个。。。。
 难道是780X特殊,这样的连接是串联。。。。如果不是78而换成电池电源应该就输出5V了吧?

网友A:
回6楼

两个都可以的,但第二种二极管产生压降,第一种7805不起作用.如果5V与6V速度切换不快的话,可以在7806前加三极管作开关来切换输出5V或6V.
另外一个贴子中如果对节能没什么要求的话, ljm810010 的用二个稳压管加三极管开关是不错的选择.
还有,不要叫我什么大虾啰,不然很多人会笑我的.呵呵.

楼主:
回22楼 耕在此行 大虾:

哦,不过我只想多知道点这类问题的解决方案,长长见识~~
大虾也是相对的,如果跟肖克利、诺依斯这些大师相对,21IC没人敢称大虾,那个在我这个菜鸟心中你就是大虾!
再说大虾主要取其“侠”之意,凡乐于拔刀相助者(哪怕助力再弱),称为大虾,当之无愧!

网友F(2014-04-28):
对的,高端二极管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