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峰值、峰峰值、有效值的问题

楼主(2008-11-11):
在热区问题个简单的问题:关于正弦波的峰值、峰峰值、有效值的问题?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啊?那市电了220V是个什么值呢?

网友A:
峰值就是最大值,对于正弦波,峰峰值就是最大值的二倍

有效值就是方均根值,以发热量来衡量,正弦波的峰值为有效值的根号二倍。
市电220V为有效值,其峰值为220*1.414=311V,峰峰值为622V。

楼主:
再问

峰峰值=峰值*2 ?有效值=峰值/1.414。
也就是我们用的市电在用的时候,在用电最大的时候2端的电压可能是622V吗?

网友A:
不是,是311。

楼主:
谢谢!

也就是说,在示波器上看测到的峰峰值是100的时候,峰值50V,有效值才35啊

网友B:
"峰峰"

即两个峰, 最高峰和最低峰,  峰峰值即这两个峰的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