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汇编

楼主(2007-08-01):
我在做那个D/A转换的编程,用汇编语言.
老师说那个WR应该要接地址线,
然后编程的时候把那个地址送给A,
在执行MOVX就能完成相应的动作,
但是我们转换的时候不是要连续转换吗?
那我们在这个地址以前的数怎么办啊?

网友A:
非也

DA转换可以连续转换
但是那些数据不一定都存起来,
每一个控制系统都有一个采样周期,
保存每个周期的值就可以了,别的数据可以不去管他

楼主:
那D/A转换究竟是怎么工作的?

那D/A转换究竟是怎么工作的?
难道只要给他MOVX和INC DPTR就好了吗?

网友B:
看DA的DATASHEET,别抱着单片机不放了。

楼主:
我看了,但是看不懂,我觉得那上面好象没讲什么,那个该怎么

网友C:
你看这样可以不?

D/A芯片与单片机的接法有两种,书上的一般是直接寻址的,在完成MOVX的同时会给WR或RD发一个信号来完成相应的动作。你也可以使用间接的接法,那WR就不用接地址线,只要给START一个信号,就可以控制DA的转换了。

网友D:
嘿嘿

从提问来看,基本可以确定:
又有一个该打屁股的老师!可悲啊!
愿意到21来的孩子们没错,错的是他的饭桶老师。

网友E:
楼上的,尊重老师个

DA,我没用过,简单的,你用示波器侧个,到底怎么变化的

D/A 转变的时候,应该涉及到一个非连续量拟合成连续量
理论上是梯状图

网友F:
dd

你管他里面怎么干活,你看datasheet上的时序,什么情况下给他信号干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