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出现!!!

楼主(2007-08-01):
使用软件仿真时,程序正常,P0口输出0x0d,而使用周立功的TKS-52S仿真器,其仿真口出现P0=0X0C,是咋搞得??下面是我仿真的函数。

    mt_write_control(0x0d);

调用的函数是:
void mt_write_control(INT8U wdata)
{
    MT_RS0=1;                     //MT_RS=1;
    MT_WR=0;
    MT_RD=1;
    P0=wdata;
}

网友A:
是不是仿真器的一个口线坏了?还是被别的器件强行拉高了

楼主:
天那!两条口线连在了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