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如何LM336得到2.5V基准源

楼主(2007-08-02):
我做了三个试验,居然第一个能输出正确的电压,这样用行吗?

楼主:
这是数据手册上的管脚说明

楼主:
这是我理解的管脚排列

我是按这个才得出一楼的结果的

网友A:
3楼的图可能不对

ADJ和V-标记换一下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