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随动系统

楼主(2008-11-11):
   我计划开发一套随动系统,用51控制.主要是一个输入转轴,一个输出转轴.输入转轴用手动控制角度,输出转轴自动随动.请问:是用电位器控制角度量还是用光栅控制角度量好?各有什么优缺点?>还是都采用???谢谢1!再:如何进行"惯性补偿"问题???

楼主:

 我计划开发一套随动系统,用51控制.主要是一个输入转轴,一个输出转轴.输入转轴用手动控制角度,输出转轴自动随动.请问:是用电位器控制角度量还是用光栅控制角度量好?各有什么优缺点?>还是都采用???谢谢1!再:如何进行"惯性补偿"问题???

网友:
建议楼主去搜索一下电子手轮

网友A:
手摇轮是最佳选择

手摇轮是最佳选择,脉冲输出直接到MCU的捕捉引脚

网友B:
你主要要考虑的问题不是电位器也不是光栅

而是控制问题。
控制上有哪些性能要求?
超调?过渡时间?振荡允许否?控制精度?

楼主:
深入的问题

  5楼说得很对!
  我要做汽油发动机的自动控制。用在游艇上的。基本上要做成汽车自动巡航系统的类型。请多多指教!

    也多谢大家哦

网友C:
是油门控制吗?

那就要分段哟,稳态时在程序上还要加一定微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