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TI的MSC1210单片机晶振不起振的说明。

楼主(2008-11-11):
我用的是MSC1210Y5。板子焊好之后发现晶振不振,CPU没有任何反应。在网上搜了一下发现有不少人提这个问题,但是都没有人回帖子。所以我想在这里说明一下这个问题。以免大家走我的弯路。

先说我碰到的现象,以免跟大家的混淆了。
在我发现CPU没反应之后我做了如下试验:
1 更换单片机,我更换了3个以上的单片机,依然没有输出(均保持高电平),说明不是芯片问题。
2 调换单片机,我把我板子上的单片机和MSC1210EVM板上的单片机对换,换到EVM板上的单片机能正常工作,再次说明芯片没问题。
3 调整工作电压,因为我的板子设计是用3.3V给单片机供电,但是我发现EVM板上如果用3.3V也不能正常工作。于是我用5V给我的板子供电,依然没有输出(均保持高电平)。
4 用有源晶振代替无源晶振,在我的板子上用"飞线"的办法用有源晶振代替无源晶振,能在单片机XIN脚量到波形,ALE、PSEN脚依然没有输出(均保持高电平)。
5 PSEN拉低,让单片机进入串口编程模式,串口无法下载。
6 手动复位,故障依旧。

最后实在没招了,干脆给TI写信询问。

不过最后发现问题是有一个电源引脚没接。
我开始以为这个AVCC引脚(28脚)是给片上AD供电,跟数字部分无关。所以没有给他加电。导致晶振不振。

网友A:
晕,它还必须要接AVCC吗?

呵呵,TI的东西就是怪。。。

网友B:
“振荡”电路难道不属于“模拟”电路吗?

它使用AVCC很正常啊?

网友A:
AVCC一般都是给AD、OP、VREF等用的

很少给O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