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电脑的两个串口,互倒换2,3线,可以通信么?

楼主(2008-11-12):
    我做了根线, 把电脑主板的两个串口1~9针其中的2.3针倒过来, 结果接上去没有反应,而且电脑主板开不了机了. 接线都没问题,检查过的.
    是不是除了2,3,5针以外,其余的都应该卸掉啊?

网友A:
可以的。就是串口本身2、3针短接(自环)也是可以的。

楼主:
我是想知道除了2,3,5以外的针如何接?

直接短接可以么

网友B:
其他的针不用考虑

网友C:
楼上的回答都对

可是楼主的"电脑主板开不了机了"

网友D:
估计是倒错线了!

网友E:
关键问题是:其他的针不能短接直接,而应该悬空!!!

输出直接接输出?
任何一个一有变化接口IC能不完蛋吗???

引用 楼主: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4楼: 我是想知道除了2,3,5以外的针如何接?

直接短接可以么

网友F:
不用的线断开

这是最保险的接法;
其它线要是接的话需要保证不要一个输出高电平一个输出低电平,否则,开不了机就是正常现象了。

网友G:
去我的Blog看接线法

网友H:
不用的肯定不能短路

不理它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