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评点

楼主(2008-11-12):
(无正文)

楼主:
搞错了啊,不好意思

俺是个新手,初学单片机,手头还没有实验板。
看了很久的书。结合自己的实际需求写了下面的程序,本人能力的关系没法验证,特请各位大哥大姐指点:
思路如下:
放如待测产品(小弟在工厂做啊,见笑了),程序自动运行,测试指定位置是否短路,并给出测试结果。
程序如下:
ORG   0
         SETB P1.1;                p1.1为高,pcba加电
WAIT:JB,P0.7,DELAY,$ ;     判断P0.7 是否为高,不是等候。
         JNB,P0.7,WAIT;
start: MOV A  P0 ;           送P0口数据到A,
        CJNE A,#FFH ,ERR;   检查各断口是否对地,是则提示
        JNB P1.0    ERR;

one: CLR P0.1;                P0.1接地。
       JNB P0.0 ERR;
       JNB P0.2  ERR  ;      检查p0.2是否为0,为0则转到错误提示。
TWO:SETB,P0.1
        CLR,P0.3
       JNB P0.2 ERR;
       JNB P0.4 ERR;
THREE:SETB,P0.3
       CLR,P0.5
       JNB P0.4,ERR;
       JNB P0.6 ERR;
FOUR:JB,P1.2,ERR
       SETB,P1.3;                    PASS LED点亮
       SJMP,WAIT;
ERR:SETB P1.4;                     FAIL  LED点亮
       SJMP,WAIT;

DELAY: MOV R5,#20
           D1: MOV R6,#20
           D2: MOV R7,#248
           DJNZ R7,$
           DJNZ R6,D2
           DJNZ R5,D1
           RET
请指点,谢谢了!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呢?

网友A:
你想干什么啊

是你没表达清楚还是我语言理解能力太差了 反正不明白你想干什么呢

楼主:
可能是我表达的不够清晰啊

我就是想请内行的看下这段程序是不是可行的,有什么语法或是什么样的错误,

网友B:
别的没看

在0地址处应该放一条转移指令.不要直接往下写.

网友C:
先自己试试,不行了才来问。

网友D:
我想任意一本单片机教科书上都会写得很清楚吧...

ORG   0
    LJMP 30H
ORG 30H
    SETB P1.1
    ……
为的是跳过中断向量表,你这程序基本都和中断向量地址冲突光了。
多余的分号问题到也不大,等于是加空注释,但那么多语句中多余的逗号是怎么回事?空格按偏了?
其余没仔细看,这年头单片机还是用C语言的好,转型速度快,玩单片机的总不能一辈子都在玩51吧

网友E:
哈哈8楼说得对

楼主比我开始学单片机的时候可强多了,第一个程序中就写了这么多行,
我第一天接触单片机,我写的第一个程序只有两行
  clr P1.0
  end
8楼的不会说我这也有问题吧,没问题呀,不怕和中断向量地址冲突光了,因为根本就没用到中断,何来冲突呀!!反正我的第一个程序就是这样的..

楼主真真比我强多了,看了很久的书,然后一口气写了这么多,可惜呀,8楼都指出来了,有这样类似的语句..
   CLR,P0.3

网友F:
比我强多了,C的书和汇编的书都看了很久了就是还不知咋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