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错误,大家分享(三)--E2校验程序

楼主(2008-11-12):
程序设计思想为,先把所需写入的数写入E2,再读出来与被写入的数相比较,看是否每个数相等,如果不等,则再写一次,再比较,最多重复三次.
大家看看,这个程序有没错,如果错了那错在哪?
void    E2_Cwrite ( bin08 E2ad, bin08* RAMad, bin08 n )
{
    bin08 i;
    bin08 j=0;
    memcopy( RAMad,&buffer[0],n );
    do
    {
        buffer[n] = 0;
        for(i=n;i!=0;i--)
        {
            buffer[n] += buffer+0x55;
        }
        write_E2( E2ad, &buffer[0],(n+1) );
        read_E2 ( E2ad, &buffer[n+1],(n+1) );
        I2Cerr=0;
        for(i=n+1;i!=0;i--)
        {
            if (buffer != buffer[n+1+i])
            {
                I2Cerr=1;
            }
        }
        j++;
    }while ( (j<3)&& I2Cerr);
}

楼主:
呵呵

晚上来看结果.

楼主:
呵呵

没问题吧

网友A:
buffer[n] = 0;

很明显是数组越界了,最大成员是buffer[n-1]

楼主:
呵呵 不是哦

你没看到数组定义,怎么能说数组越界呢?

网友B:
正如楼主所说

for(i=n+1;i!=0;i--)
???
如果我理解的话这句应该是有问题的
i的初使直是不是应该为n
理解的write_E2( E2ad, &buffer[0],(n+1) );函数中参数的意义为E2ad 为写入的起使地址,&buffer[0]要写入数据的指针,n+1为写入的个数。同理read_E2同理。那么写入数据的最后一为应该是buffer[n] 而在for循环中却要从buffer[n+1]开始判断,而且读出的最高数据向后移了一位,那么永远不可能相同。
如此错误应该不是什么高级错误吧!属于不细心的错误

网友C:
写指令发完就立即读?

读什么?读大头鬼?

网友D:
昨天看好像还没错的,今天怎么变了

这里错了吧
for(i=n+1;i!=0;i--)  //昨天看这里i=n+1还是i=n的,所以说昨天没看出错来
{
    if (buffer != buffer[n+1+i])
    {
        I2Cerr=1;
    }
}

楼主:
8楼

你没看到我写的程序,怎么能说写了就读呢,怎么和5楼一样哦?

网友C:
就扫了一眼看了这么多啊。。。

        write_E2( E2ad, &buffer[0],(n+1) );
        read_E2 ( E2ad, &buffer[n+1],(n+1) );

楼主:
楼上的

 write_E2( E2ad, &buffer[0],(n+1) );
这个里面有延时的

网友C:
延迟了多少啊?

而且在一个函数里面‘傻傻的自己在那看月亮’不太妙啊。。。

网友E:
插播广告我就换台

楼主:
呵呵 延时10mS够了吧

不读出来看,怎么知道写对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