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还有哪些单片机是冯诺依曼结构?

楼主(2008-11-13):
如题

还有,请问有RISC的冯诺依曼结构单片机吗?

3x

网友A:
MIPS/ARM7TDMI/PowerPC,都是冯诺依曼结构吧

网友B:
msp430应该是RISC的冯诺依曼结构单片机

msp430应该是RISC的冯诺依曼结构单片机

网友C:
冯与非冯是不是就程序和数据是否会合存储吗?

??

网友D:
更严格的来讲,所有的单片机和PC机都是冯诺依曼结构的,按存储器的结构来说,只有普林斯顿结构和哈佛结构之分。

楼主:
冯与非冯是不是就程序和数据是否会合存储吗?

回4楼:
 冯与非冯是不是就程序和数据是否会合存储吗?

冯是程序与数据在ram中统一编址;
哈佛分开编址

楼主:
msp430应该是RISC的冯诺依曼结构单片机

RISC不是基于指令与数据分开编址的吗?
怎么会有RISC的冯结构单片机呢?

网友E:
NEC,FREESCALE,430,ARM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