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行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8-11-13):
我做了个通信程序,就是简单的发个数据显示其数据。但是通上电不数码管显示,然后又断电通电多次就显示正确的数据了,每次都这样,电源也每问题,很棘手,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多谢

楼主:
补充一下

不显示的时候,单片机上供电正常

网友A:
re:

1、检查电源,复位电路。
2、如果有外部电路,请检查焊接,尤其要检查存储。
3、测试通信有没有问题。
4、测试显示有没有问题。
5、联调。

在没有仿真器的情况下,调试手段很重要,具体可以参阅本版旧帖。

网友B:
是不是电源的上电速度慢?

调一下单片机的复位时间试试
另外所有需要上电后初始化的相关部分都要查查

网友C:
不是晶振的问题吧

可以检查下晶振

网友D:
问题不具体

我做了个通信程序,就是简单的发个数据显示其数据.不具体?

楼主:
谢谢

好久没上网了,谢谢各位。第二天就解决了是复位电路的原因,把电容换的大了点就好了,但令我不解的是通信两边的复位电路的电容不能一样,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