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汇编做4字节的开方 高手只招吧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11-14):
速度有无要求?

网友B:
还是改成C语言吧

汇编语言做稍微复杂一点的运算就很困难。
做开方就更困难了。
用C语言就没有这些烦恼了。

网友C:
re

用c写一个,用编译器生成汇编代码,copy上去

楼主:
用编译器怎么生成汇编代码啊

用编译器怎么生成汇编代码啊 望指教  这是我面试的题目

楼主:
看不懂什么思想啊 麻烦帮忙看下

标号: SH4 功能:四字节二进制无符号数开平方(快速)

                        入口条件:被开方数在R2、R3、R4、R5中。
                        出口信息:平方根在R2、R3中,整数部分的位数为原数的一半,其余为小数。
                        影响资源:PSW、A、B、R2~R7 堆栈需求: 2字节
                        SH4: MOV A,R2
                        ORL A,R3
                        ORL A,R4
                        ORL A,R5
                        JNZ SH40
                        RET ;被开方数为零,不必运算
                        SH40: MOV R7,#0 ;左规次数初始化
                        MOV A,R2
                        SH41: ANL A,#0C0H ;被开方数高字节小于40H否?
                        JNZ SQRH ;不小于40H,左规格化完成
                        MOV R6,#2 ;每左规一次,被开方数左移两位
                        SH42: CLR C ;被开方数左移一位
                        MOV A,R5
                        RLC A
                        MOV R5,A
                        MOV A,R4
                        RLC A
                        MOV R4,A
                        MOV A,R3
                        RLC A
                        MOV R3,A
                        MOV A,R2
                        RLC A
                        MOV R2,A
                        DJNZ R6,SH42 ;被开方数左移完两位
                        INC R7 ;左规次数加一
                        SJMP SH41 ;继续左规
                        SQRH: MOV A,R2 ;规格化后高字节按折线法分为三个区间
                        ADD A,#57H
                        JC SQR2
                        ADD A,#45H
                        JC SQR1
                        ADD A,#24H
                        MOV B,#0E3H ;第一区间的斜率
                        MOV R4,#80H ;第一区间的平方根基数
                        SJMP SQR3
                        SQR1: MOV B,#0B2H ;第二区间的斜率
                        MOV R4,#0A0H;第二区间的平方根基数
                        SJMP SQR3
                        SQR2: MOV B,#8DH ;第三区间的斜率
                        MOV R4,#0D0H;第三区间的平方根基数
                        SQR3: MUL AB ;与区间基点的偏移量乘区间斜率
                        MOV A,B
                        ADD A,R4 ;累加到平方根的基数上
                        MOV R4,A
                        MOV B,A
                        MUL AB ;求当前平方根的幂
                        XCH A,R3 ;求偏移量(存放在R2R3中)
                        CLR C
                        SUBB A,R3
                        MOV R3,A
                        MOV A,R2
                        SUBB A,B
                        MOV R2,A
                        SQR4: SETB C ;用减奇数法校正一个字节的平方根
                        MOV A,R4 ;当前平方根的两倍加一存入R5R6中
                        RLC A
                        MOV R6,A
                        CLR A
                        RLC A
                        MOV R5,A
                        MOV A,R3 ;偏移量小于该奇数否?
                        SUBB A,R6
                        MOV B,A
                        MOV A,R2
                        SUBB A,R5
                        JC SQR5 ;小于,校正结束,已达到一个字节的精度
                        INC R4 ;不小于,平方根加一
                        MOV R2,A ;保存新的偏移量
                        MOV R3,B
                        SJMP SQR4 ;继续校正
                        SQR5: MOV A,R4 ;将一个字节精度的根存入R2
                        XCH A,R2
                        RRC A
                        MOV F0,C ;保存最终偏移量的最高位
                        MOV A,R3
                        MOV R5,A ;将最终偏移量的低八位存入R5中
                        MOV R4,#8 ;通过(R5R6/R2)求根的低字节
                        SQR6: CLR C
                        MOV A,R3
                        RLC A
                        MOV R3,A
                        CLR C
                        MOV A,R5
                        SUBB A,R2
                        JB F0,SQR7
                        JC SQR8
                        SQR7: MOV R5,A
                        INC R3
                        SQR8: CLR C
                        MOV A,R5
                        RLC A
                        MOV R5,A
                        MOV F0,C
                        DJNZ R4,SQR6 ;根的第二字节计算完,在R3中
                        MOV A,R7 ;取原被开方数的左规次数
                        JZ SQRE ;未左规,开方结束
                        SQR9: CLR C ;按左规次数右移平方根,得到实际根
                        MOV A,R2
                        RRC A
                        MOV R2,A
                        MOV A,R3
                        RRC A
                        MOV R3,A
                        DJNZ R7,SQR9
                        SQRE: RET

网友D:
告诉你二个简单的办法

假设: Y = X^2
方法一:
     X从1开始递增, 并逐个比较 X^2 与 Y 大小,直到  X^2 >= Y 为正止.
第二方法:
     初始化: X = 0  M = 2^15
         1:  比较 (X+M)^2 < Y ?
             如果< : X = X+M/2
             否则:   X = X-M/2
             继续:   M = M/2
             如果 M =0 结束,
             否则: 跳到1
如果要算出小数,那么把Y变为8字节,高4字节为Y,低4字节为0,算出要为4字节,2字节整数,2字节小数
上面的只是讲了算法,具体结果可能需要加1或减1,楼主自己处理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