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ci转并口的问题。

楼主(2008-11-15):
请教大家!
我买了一块pci转并口卡,转出来的地址是c400的地址,不是系统保留的278/378的地址,所以导致msp430的iar不能识别,arm也不能识别,无法进行烧写,提示找不到设备。
编写ide的人,默认并口1/2都是采用系统保留的并口地址,也就是278/378的地址,一般的34-40元的pci并口转换卡由于不带 re-map 地址转跳功能,只能分配到扩展地址,比如c400之类的。所以无法被一些ide识别。这个才是pci转出来的并口无法烧录的真正原因,并非什么位操作。
麻烦大家说说你们正在用的并口扩展卡能分配到默认的278/378之类的地址吗?
大家买的pci转并口卡能烧写430吗?(arm可以用h-jtag)
请问那款pci转并口卡能分配到默认地址呢?(不要sunix的。那个工业级的要200多,还不如买ulink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编个过滤驱动,

拦截发到278/378的并口数据,转发到C400端口地址,其实PC机很好骗的。
做个客户端程序,当用到这块PCI卡时就运行这个客户端,添加过滤驱动,当不用时卸载,恢复正常。这样你就不必更换硬件卡而直接使用278/378的系统保留端口地址了。

更多内容,详见:
《培训系列“丛书”》
www.armecos.com
-----------------------------------
More details, see:
《"Series Books" of Training》
www.armecos.com

楼主:
谢谢ls的兄弟了!

ls的兄弟,您的想法我也在网上看到过,用驱动拦截278/378的数据,转发到pci的地址。
但是小弟实在不会底层驱动的编写。请问哪里有别人编好的驱动呢?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