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 或者VC怎么操作PCI口?

楼主(2008-11-15):
打算做块板卡型的MCU板,不太清楚VB 或者VC怎么操作PCI口?有那些资料可以参考吗?

网友A:
看看http://www.21ic.org/download/pcipci.zip

http://www.21ic.com/news/n2202c95.aspx

网友B:
通过WDM驱动操作PCI硬件,

硬件设计参见《高速PCB》
软件设计参见《WDM驱动》

更多内容,详见:
《培训系列“丛书”》
www.armecos.com
-----------------------------------
More details, see:
《"Series Books" of Training》
www.armecos.com

网友C:
哇,armecos就是著名的杨大侠

佩服,佩服。

网友D:
谢谢2,3楼朋友推荐

谢谢2,3楼朋友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