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单片机电路上晶体为什么不起振?

楼主(2008-11-16):
  我的三块电路板是同样的,AT89c55WD 单片机,11.0592M晶体,其他两块挺好的,不知道第三块为什么不起振,用的是30pF 的电容。
  我以前也遇到过同样问题,在换了晶体或电容后会解决,但这次不行。因为碰巧解决就一直也没有总结问题,但是总想应该不是电容或晶体的问题。这次换也不行。
  请问,一般来说这样的问题于什么因素有关?

网友A:
你的复位电路是什么样的

楼主:
re 你的复位电路是什么样的

我用的是10k 22uF的阻容电路

是与单片机的上电复位不成功有关吗?
我用示波器亮的时候看到晶体的一端5v另一端0,ale也是5v

网友B:
单片机换过否?

楼主:
换单片机过

  我把在其他两块板子上能用的单片机换过来也不行。
  我板子上焊的是单片机插座,。

网友C:
焊接问题

是否短路了?

楼主:
找到问题了!谢谢大家了!

  因为我的复位电路上的电容是用的贴片的,没有找到合适封装的,实物稍大,我在装的时候电容一端没有焊好,因此出现没有复位好的现象,所以晶体也就不振。
  再次感谢

网友D:
我保证你找偏了。

复位和振荡器是独立的,复位的目的是啥?初始化程序执行点和MCU状态,等待电源和时钟稳定化!

30pF电容有点大了,建议你测下振荡输出的激励幅度够不够,否则后面的产品,你还要遇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