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STC单片机抗干扰能力强的来?

楼主(2008-11-17):
一直都是做商用产品,所以我对抗干扰问题从来没考虑过,我用过intel、winbond、atmel、STC,这些芯片里面最喜欢STC,不为别的,就是因为下载程序太简单了,很适合量产。

最近冬天到了,空气变得干燥了,西北的客户反映出问题了,说我们的产品在频繁插入IC卡的时候经常死机,我对这种客户的反馈根本嗤之以鼻,我这里根本就没遇到过类似情况,我对客户和公司领导说,我们选用的是STC单片机,广告上宣称抗干扰能力超强,如果说它不行,简直开玩笑。于是领导派我去甘肃,在客户现场,我目睹了频繁死机的产品,一句话都说不出,随便换上一个新的,结果还是一样!回来之后,我首先不敢怀疑STC的抗干扰能力,于是逐条检查程序,但令我奇怪的是,即便软件有问题,STC89LE58(D版本)内部的看门狗怎么也死了呢?百思不得其解!IC卡不用全插入,只要插到一侧的触点接触到卡片芯片的一侧引脚,就经常死机,而且要在公司模拟这个死机还不容易,要反复快速插拔之后才可以,大概这种摩擦是在积累静电电荷,死机之后看门狗无法恢复,只能重新开机,我干脆用压电陶瓷打火机来测试,对着引脚来个火花,死翘,症状和插卡死机相同,于是我在一个引脚对地接上一个稳压管,问题排除,好家伙,IC卡引脚居然能积累这么大的静电电荷啊!这是我设计上的疏漏,这一点我必须承认。

接下来我无聊的对着单片机引脚用压电打火机反复打火,开始仅仅是死机,后来忽然电流表一下子摆动到了5倍正常电流的位置,我大惊,细看一下,其他工作正常,但这个引脚的功能没有了,哇塞,不但引脚抗干扰能力不行,而且外部强干扰还能击穿引脚内部线路。

玩到这里,我真不知道STC的抗干扰从何说起,死机其实是可以原谅的,但内部那个华而不实的看门狗就是做梦的了,关键时刻他只能告诉大家,这仅仅是个软件看门狗,硬不起来。广告上说引脚轻松通过4000V干扰测试,我想我的IC卡引脚和单片机引脚之间的静电电动势应该不会超过4000V,否则还不炸的噼里啪啦?

网友A:
?我刚刚改用了STC的啊!

网友B:
又一个被牛皮忽悠了的.....

网友C:
LZ被STC的牛皮忽悠了。。。

但被忽悠的本质在于你自己也不知道指标代表的意思是什么。。。

STC能忽悠多少正规的大客户?忽悠那些做快速消费品或者量很小的散户还差不多,真正的规范大客户看看它能玩意就再也不提了。。。

:LZ在落入STC的陷阱后尝试着想跳出,但你似乎又掉到了你技术分析想当然的陷阱里面,你反映的问题即使是硬件狗也不顶用的,你对ESD的理解也是错误很多的,建议你再查查资料。。。
-------------------------------------------------------------------
接下来我无聊的对着单片机引脚用压电打火机反复打火,开始仅仅是死机,后来忽然电流表一下子摆动到了5倍正常电流的位置,我大惊,细看一下,其他工作正常,但这个引脚的功能没有了,哇塞,不但引脚抗干扰能力不行,而且外部强干扰还能击穿引脚内部线路。

玩到这里,我真不知道STC的抗干扰从何说起,死机其实是可以原谅的,但内部那个华而不实的看门狗就是做梦的了,关键时刻他只能告诉大家,这仅仅是个软件看门狗,硬不起来。广告上说引脚轻松通过4000V干扰测试,我想我的IC卡引脚和单片机引脚之间的静电电动势应该不会超过4000V,否则还不炸的噼里啪啦?

---------------------------------------------------------------------

网友D:
你有句话说错了

我想我的IC卡引脚和单片机引脚之间的静电电动势应该不会超过4000V,否则还不炸的噼里啪啦?

静电哪有小于3000v的

网友E:
做做玩可以~实际还是用atmel的

网友F:
主要是楼主的设计有问题

单片机引脚估计是直接连到IC卡触点上吧?!

网友G:
确实不能轻易下结论

网友H:
STC牛皮,LZ的设计不及格

菜鸟从不把MCU引脚直接暴露在用户界面上,IC卡读写更是如此,LZ的设计居然能量产,怕怕。

网友C:
STC写的广告词:要想身体好,吹牛少不了。

洗洗才健康,吹吹才舒爽

楼主:
楼上见教的都是,我的设计确实不及格

教训呐!IC卡和引脚之间我只串了一个小电阻,没加钳位措施。
其实睡不着不能怪床帮,STC工作的也不错,只是我没想到广告上的强抗干扰,居然对付不了我的事故。

网友I:
你加的是什么型号的管子?

网友C:
STC吹的强抗干扰也是说的EFT,不是ESD。。。

呵呵,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情。。。

STC也没见过给出ESD数据。。。

网友J:
本人将继续关注

呵呵 我也在用STC的片子,不过感觉还可以,希望权威人士能说说.

网友K:
请教13楼:EFT是什么东东?

网友L:
自己时刻关注这个话题

自己时刻关注这个话题,刚刚买了块,实验中...

网友L:
价格还好

同类中价格还好

网友M:
我从来就不相信STC

网友C:
怎么又冒出一个假的hotpower ?

hotpower

网友K:
怎么,还有hotpower ?hotpower那是俺的偶像。

EFT和ESD哪个对系统的干扰更厉害、更难防?

网友H:
EFT和ESD不是一个概念

EFT一般加在电源输入端,系统电源不加处理的话,基本上没有哪块MCU能通过。

LZ的问题对应ESD,属于高电压瞬间脉冲。

IC卡与卡座在冬天摩擦产生的静电,不是一般的高。

网友K:
楼上一点也不菜呀。

网友N:
感觉到什么呢?

什么也没有感觉到,因为没有看到LZ的设计和故障现象!

网友O:
怎么从来没见出过什么问题

我用了这么多STC片子怎么从来没见出过什么问题?5410,89C58 加起来少说也有7,8千片了。以前也看了一些负面的贴子不敢用,但试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没出过任何问题,工作环境可以说是比较严酷的,我倒是认为一些设计者的功底差是真。

网友C:
24楼的。。。

呵呵,21ICBBS上很多用过STC的大牛,你没发现问题要么是你水平差,要么是你用的量少。。。

EFT、ESD没有更好处理的分别,呵呵,你要不会处理,哪个都很难,你要方法得当,哪个都比较简单。。。

网友P:
楼上那个"hotpower空格"还是改改自己名字吧

这相冒充会引起公愤D.

网友O:
关注

STC确实吹牛吹老厉害的 ,问题不是没有、但都可以解决,像有些人说的什么只下载一次就不行了,其实就是选择了外部晶震,偏偏自己忘了加。就跑到论坛叫来了。 还有公司里有人把程序写错了,把5410AD的P1口定义成了P0口
sbit OK=P1^0;
sbit ERR=P1^1;
sbit FM=P1^2;
sbit GND=P1^3;
都成了 P0^X:
还死不承认硬说是片子的问题,

本人用的片子除了STC其他的牌子也有使用过,有大家熟悉的AT、华邦,也有冷门的 “达拉斯” DS5000,问题多少都有点,还没碰到绝对没问题的,都要想办法解决的, 关于楼主所述 加稳压管就不必要了, 直接加上拉电阻就应该可以了。一年半前做类似的产品也用STC,做实验时遇到过静电干扰、加了上拉就OK了。150台设备到现在无一**,其他的有用在发电机控制系统上的,纺织设备上的等都没问题

动不动说某某片子不行的人菜鸟成分居多

网友Q:
关于STC处理器

我也在我们公司作过测试,发现STC89C58RD的抗干扰能力远大于C8051F040,难道我们的判断是错误的?我们的产品已量产上火车了,没有听说有任何问题

网友J:
呵呵 看来STC还不错

大家能否提提建议让宏晶把网页改下,搞得像业余人士做的一样的.太土.

网友C:
切。。。。。。

俺们一个自测认为质量最差的产品还上了动车组呢。。。

网友C:
接上拉电阻防ESD纯粹是盲人摸象。。。

忽忽,再次忽悠两句走人。。。

网友R:
大家有什么好的防ESD,EFT措施不妨给大家分享下,也算功德一

网友S:
看来以后还是少乘动车组

心里咯噔!咯噔的!

网友T:
我用 STC 还没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
我从前也没发现问题

用过的STC也数不清了,从纯替换的角度看,的确没看出什么问题来。这次我的IC卡事件也系我的设计疏漏,让我不平衡的是,STC大力宣传抗干扰能力,但其能力还是不足以抵御卡片摩擦产生的电荷。如果是其他大厂家的芯片,我也不抱怨了,人家都没说自己的抗干扰,更没提过4000V连续群测试。

这次事故,其实本质上还是我自己的问题,和STC无关,发帖随便发泄一下,大家不要见怪。

网友K:
说实话俺真用过STC,有个问题它一直没有公开

用了几千片就不用了。

主要是用ISP模式写入程序后ram的数据复位(非掉电)后被清零。

因为它的ISP程序占了一部分RAM.

这样必须另买类似编程器的烧写器,这样烧写的程序不会占用RAM.

俺很晕~~~连这最大的问题都不公开...

网友U:
hotpower前辈说的是像看门狗之类非掉电复位后RAM也被清零了?

网友K:
不信可以用汇编占满RAM试试运气~~~

网友V:
不知道,现在用它在学习

网友W:
37楼的hotpower说的是真的吗?

汗!!!

网友X(2010-04-30):
同一个电路 用不同的两片效果就是不一样 都 是stc的

网友Y:
估计42楼的用了器件的极限参数了。

网友Z:
估计42楼的用了二个批号的stc器件

网友AA:
汗,真的还是假的?我们的用在很恶劣的环境下没有发生这样的问题。

网友AB:
引用 网友R:

就是,高手快说说有什么措施可以解决此类问题,等着听呢

网友AC:
STC指标说的是抗EFT能力,这个指标和PCB和电源的设计有很大关系。并不一定只和IC本身的素质有关。
lZ实际上是说的抗ESD能力,而且LZ的设计的确有问题,估计设计过程和生产QC都没有经过正规的测试。可以说工作不够严谨,如果出货量大的话,质量控制会是个很大的问题。
  去正规的大公司干一段时间还是有好处,一般会养成流程控制的思维和习惯。这对做产品来说至关重要。

网友AA:
楼主直接把IC的端口直接裸露,而且在低温,干燥的高静电环境下的产品不做抗ESD设计,再厉害的单片机都很难做到。

网友AD(2010-11-12):
什么叫做恶劣环境量产了没有问题啊?你量产多少,环境多恶劣?不要都嘴巴说说,凡事要有个指标,
上了火车就是好了? 那是人家老人家不懂MCU,我用ATMEL的AT89S51也能上恶劣的电磁环境呢.
难道就说这个芯片多牛多牛多好了世界第一了??
抗干扰能力对电路设计是很重要,但是芯片不重要了吗? 不要要干嘛不要那些玩具IC去做家电?去做汽车电子?
有些芯片IO内部都有保护二极管有些是没有,你是可以加但是成本呢?体积呢? 不能凭感觉嘛.

网友AE:
STC指标说的是抗EFT能力,这个指标和PCB和电源的设计有很大关系。并不一定只和IC本身的素质有关。
lZ实际上是说的抗ESD能力,而且LZ的设计的确有问题,估计设计过程和生产QC都没有经过正规的测试。可以说工作不够严 ...
引用 网友AC:

真能扯,不可能是EFT能力。EFT测试根本不适用mcu器件,肯定是针对产品的。芯片手册里的esd放电模型定义和实际使用过程的放电模型不一样。直接暴露mcu口肯定不是好设计

网友AF:
我也是用的STC的片子,用在其他地区还算比较正常,可是用在银川的总是反映片内的EEPROM数据莫名地丢失,是不是也是同当地的气候有关呢?

网友AG:
挖了一个坟 好象刚被挖过

网友AH:
用我们STK单片机啊,有ESD测试报告,www.mcu315.com

网友AI:
按LZ这么说,你给我一款你认为世界上(国外的哦)最NB的MCU,即使厂家标称能过10000V的,我照样能设计一个连1000V都过不了的电路和PCB出来。。。

比如65LBC184这个485驱动IC是TI的,这可是美国的哦(一些人的主子哦),官方说有耐15KV的能力,但是有人做的板一样过不了几千V,那么,是否就可以说,这个IC远没有米帝说的强?忽悠我们?

如果我第一次用一款MCU做一个产品有问题就认为这个MCU垃圾,而无视别人做了N多成功产品的话,那么,我可以负责任的说,这世界上,我所用过的几十种MCU,没有一种不是垃圾的,绝对没有人能举出一种MCU,任何人用都没有任何问题的。

MCU的性能,除了它本身的,还跟很多外部电路和你的程序有关。
就算是电脑的CPU,比如都用INTEL的,这个厂家的CPU是公认的好吧,但是为什么用同一个CPU的主板,有好有坏?我设计主板并不内行,但是如果我用了INTEL的CPU设计了一个不稳定的主板,是否就可以说,INTEL的CPU很垃圾,在忽悠我呢?

实际上,使用同一个器件,不管是MCU还是模拟、逻辑IC,不同的人设计的东西性能差异会很大的。

我用STM32来刷新一个内带驱动的320*240的TFT LCD,刷新一屏是30ms,我建议了一些人使用,但是有人写了驱动,刷新一屏要60ms,就说STM32很烂,我无语。。。

一个非常PL的MM,如果给她穿得很破烂,再扔到烂泥巴里打几个滚,估计没几个人再说她PL。。。

所以,每一个成功商用的IC,都有它生存的道理,而并不因为个别人的应用问题而被抹杀。。。。

网友AI:
另外,一味指责IC的,不管是MCU还是别的通用IC,都不是高手的表现。
拆开欧美日等的高性能产品时,会发现,他们用的器件,我们也用到了,也能买得到,但是,为什么别人的那么好,而国内的做得那么差?
如果不是努力提高自己的能力,而是去怪这怪那,那么,永远都不可能做出高性能的产品。。。。

我在面对产品的问题,从来没有责怪IC,更多的是对自己的反思。。。。

网友AJ:
EFT是快速瞬变脉冲测试,脉冲有大量的高频成分,而且高频的能量也很大
ESD是静电放电,让电荷从ESD机器上流到电路
别小看了打火机的火花,那玩意还是很厉害的

网友AK:
还是用ARM吧!

网友AL:
LZ没见STC广告是史玉柱的纯血统?  真服了,见到史玉柱血统还相信。。。筋太直。。。

网友AI:
用ARM?
用LZ的遭遇我可以说:谁说ARM好用的来?
因为第一次用ARM时,不顺利,所以,ARM是不是很垃圾啊?

网友AM:
碰到这种应用问题,请关注这里。帮您解决应用问题。
中颖帮您解决后顾之忧
http://mcu999.taobao.com

网友AN:
这么老的帖子都呗挖出来了

网友AO(2011-07-07):
STC单片机真垃圾,死机经常性的,我最近在做电机驱动的,用的单片机是STC12C5608,老是死机,用STC12C5616AD,也一样死机,电机是用2803驱动的,单片机PWM输出,试验-观察,反复多次,发现当外力使运行种的电机停止时单片机特容易出现死机,我用单片机十多年了,见识过死机的单片机大概有几种,大多是台湾的

网友AO:
STC死机后,复位以后或者断电以后又可运行......

网友AP:
回复 网友AO:
这个明显是电路设计问题,建议好好从电路上解决。另外,这类问题最好单独开贴,这么老的贴都能挖出来。佩服

网友AQ(2020-01-11):
工业产品一般不都是做好隔离的吗?不然肯定会出问题的!

网友AR:
STC我用过几万片,总体还是可以的,只是现在相对来说比较贵就不用了。要说比烂,大把的单片机比它烂。就抗干扰来说,STM8系列更烂。

网友AS:
不要一有问题就说芯片不好,看看自己的硬件设计。STC还是比较不错的,这是我用过的40多千瓦的电机软启动器,用的就是STC的单片机,人家做的很可靠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