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MSP430系列的编程器和下载电缆哪位做过?

楼主(2008-11-17):
小弟淘到几颗MSP430F1101A,想把它们用起来。谢谢了,给个链接也好。

网友A:
您好。这个微控论坛上面有。lierda的上面也有。

下载线其实就是一个74244缓冲罢了。外围很简单的。电路网上很多,lierda论坛和微控上面都有的。

楼主:
那么,它的上位机是在哪里下载呢?TI吗

网友B:
7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C:
PC机端程序用MSPGCC,百度一下。

网友D:
或者用IAR

或者用I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