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你能不能把文档做好先?

楼主(2008-11-17):
    前言:我KAO!我就从来没见过这么烂的文档,稀里哗啦,毫无逻辑顺序可言,和街头的牛皮膏药没两样,一边帖,一边吹,!无语!看了不知道写了什么,文档没有目录索引,要找个内容只能使用搜索,我是没办法,同事用这玩意,我都用AVR很顺手了···
我来说说就牛皮MCU:
1、这单片机的IAP很容易坏,我单位采购了几条(10个/条),结果一半的芯片down了几次就挂了,怎么都down不进去了,只能扔···

2、引脚电平忽高忽低,不接上来没电平,接上上拉电阻有电平,然后去掉上啦还是有电平,结果无语···。后来 看文档说是需要配置,郁闷!
3、最近用STC15C2052AD的片子,说是带PWM和8bitAD,还要5元/片···无语,没办法和ATmega48的片子比,无论从功能、性能、性价比上都没法比···
我实在没办法了···**肋,真的是**肋···

网友A:
有发牢骚的功夫,喝杯茶继续干活就明了了

除了IAP的写法,STC和别的51没太大的区别。

楼主:
我没兴趣和你讨论51好与否

你先告诉你写过的最大程序共有多少行,都完成哪些任务,一个共消耗了多少个个data...

网友A:
怎么?要抬杠?

有必要告诉你我写过多少代码么?STC也不过就是个51,不说51说什么?

写过多少东西靠嘴巴吹没用,起码我不需要为一个20kHz的方波发生犯难。

夜了洗洗睡吧。

网友B:
今天自来水公司停水,
不用洗直接睡吧

网友C:
要想身体好,吹牛少不了。。。

哈哈,

洗洗才健康,吹吹更舒爽。。。

网友D:
LS的好邪恶~

顺便说说,STC的手册确实像牛皮癣广告,杂乱无章的,看的不舒服。
看看国外IC大厂的datasheet,写的多么舒服。
绝不崇洋媚外,有一说一~

网友E:
可以明确的告诉楼主:不能

51我已经转向C8051F单片机了,价格已经不贵了,还能JTAG仿真,真爽,和STC绝别了!!!

网友F:
是的 我要用51了!

网友G:
re

我用过 STC12C5410AD的,我觉得还可以啊,未发现有是什么问题

网友H:
佩服楼主的勇气,居然用这个……

网友I:
呵呵

你先告诉你写过的最大程序共有多少行,都完成哪些任务,一个共消耗了多少个个data...

我写程序不用子程序,所以你的长度和我没得比.呵呵.

网友J:
又不是写的行数越多消耗的data越多就表示越牛

网友C:
我写的最长,而且还最快。。。

如下:

org 0x00
nop;
org chip_max_ROM_add
goto 0x00;

网友K:
我一直用,很好用啊

这个片子感觉很好用,没有出现楼主说的问题啊

网友L:
对于具体一个问题

曾经写的程序量可能无关,

写过多少程序行数,都只代表过去

网友M:
STC确实是很牛

STC89C54,还要价每片9元,还说少一分都不卖!
我用SST89E58,都用不到6块钱啦,牛什么牛!
再说他的那个ISP工具,并非硬件ISP,其实他也是预烧在芯片FLASH内的ISP代码,所以这个代码被冲掉以后,不能下载的现象就经常发生了。一旦ISP代码丢失,唯一可恢复的办法就是用他的专用的烧录器去重烧,所有通用的烧录器都不支持STC。
SST,WINBOND等等就不同,厂家提供ISP代码,一旦ISP代码丢失了,利用通用的烧录器就能恢复。

至于他的STC12C5XXX,性能价格比就绝对比不上AVR的了。

网友E:
我已经彻底不用了

网友D:
呵呵,看来绝大多数的口碑都不怎么样

网友N:
我用了stc12c5404的还可以,至少它速度快

网友O:
从开始就用了

从开始就用了,内部flash老是出问题

网友P:
我们公司就是用STC89C54

内部IAP 功能数据经常丢失掉,特别是掉电以后!已经发生很多设备了!

网友Q:
我用STC没觉得有什么不好

网友R:
据观察,stc似乎真不怎么样

网友S:
分清问题

事物有好的一面,就有差的一面呀。
  STC的端口可编程,所以端口比一般的单片机稳定。同行比较价格并不高。

网友T:
文档做的真的很烂,非常烂!

网友U:
刚刚看了

怎么跟膏药似的! 无语了!

网友V:
一个二收货能让人特意提及并攻击

说明还是有市场的,呵呵。
我没用过多少STC,1K5,没出什么问题。
至于文档,你不把它当datasheet看,当application notes看就很好嘛。

网友W:
我们也决定淘汰了

先是发现DIP封装的损坏率超高,然后几乎同时STC电话过来问我们能不能改 表贴的,因为DIP的以后交期会长云云,当时也没在意,顺手换掉了DIP的,但表贴的还在用,结果这两个月开始表贴的又开始出问题,没精力在折腾了,现在STC的性价比已经很低了

网友X:
还有人用STC?

网友Y:
要想想,没神舟,电脑现在那么便宜吗

没山寨机,进口手机怎么肯掉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