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去掉直流电源中的对地交流

楼主(2008-11-18):
小弟的产品上用最简单的变压器、整流、滤波、7805做的电源,+5V输出稳定,不过+5V和GND都有AV20V左右的对大地电压,小弟请教大哥们,在不增加地线的情况下怎么样才能去掉这个交流电压呢?多谢!!!

网友A:
何必管它呢

你用什么量的.
你要注意的是,如果要保证安全,你的变压器初次要保证有足够的电气绝缘(耐压).

楼主:
是啊

是啊,我也不想管它,可是我需要用这个直流输出与人直接接触,人有麻电感觉啊,如果将这个AC电压去掉则没有这个感觉了。

网友A:
变压器打耐压2000V

能过就没问题.注意是输入与输出之间打

网友B:
变压器漏电了,扔掉,换一个

楼主:
我试了好几个变压器了,怎么都这样啊

我试了好几个变压器了,怎么都这样啊?难道都不合格吗?还是有其他的说法.谢谢大哥!

网友C:
把产品寄到21IC总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