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复位以后,

楼主(2008-11-18):
(无正文)

网友A:
只要方法对,一般全局和静态变量可以保留

网友B:
看具体MCU规格书

网友C:
复位以后 啥都没了

只有你的程序还会在>

网友A:
只要不掉电,面包会有的~~~

网友D:
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复位后,寄存器的数据都是初始值吧。
  但是我发现,虽然说ram中的值掉电后数据丢失,但是有时还是上次的数值。有了解的的帮忙解释一下
  谢谢

楼主:
再具体点,比如AT89C52

它能保留多少数据?发现复位前我在一个while(1)循环中,复位后还在里面(甚至可能还在其中一个if中)。。。。。。。。。。。

网友E:
规格书里没有写明非易失的,都视为掉电丢失

7楼的描述是根本没有复位或者复位后程序依然跑到相同位置。

网友F:
看写的是C还是汇编

C编译器上电有时候要清空存储区,全部清为0x00,汇编清不清权利在你自己。

网友G:
如果掉电后,RAM中的数还能保留

哪还要EEPROM芯片干吗?掉电后RAM中的数应视为随机数。
如果程序中有启动代码,上电后,一般也是将内存强制清零了!

网友F:
楼上看走眼了,楼主点的题是“复位”,不是“掉电”

楼主:
我用C写的,

经提示,一般说“掉电”后RAM丢数,那没掉电的复位操作应该不会掉数吧,SFR中的设置应该也不会变吧?

网友H:
LS的,9楼NE5532已给你满意答复了

网友F:
C清不清看编译器设置。

SFR复位以后有的有定值,有的没有,详见Datasheet解释。

楼主:
那个我不明白啊,他说的跟我说的什么关系。。。

C编译器上电有时候要清空存储区?是上电烧写时?还是C写的程序使用时,当遇到复位有时会不保存?还是“有时”,那哪些时候呢?
汇编怎么个由自己决定法?

网友I:
9楼正解

楼主:
呀,你们不能这么欺负我菜啊

只想有个简单省事的说法。。。。。。。。。

网友G:
应该属于热启动,嗯

RAM中会怎样?
为什么会热启动?有什么异常发生?书上好像有一句话,系统因干扰复位后,“一般均会使RAM中的数据遭受程度不等的破坏”。

网友F:
这样给你说吧

C编译器可能在启动代码里自动插入“内存清除程序”,想知道细节的,看反汇编代码就清除了。

楼主:
噢,是这样啊~~

我的C里没有那种程序(偶从不让让加除我自己写的以处的什么启动程序)。。。
我只想谈最简单的那种情况,高手把它复杂化了。。。。
现在看来2楼关于RAM的讨论已经很全很对了。。。。。。。
那SFR里呢?应该也在吧?
也就是说复位操作的作用仅仅是让程序从头开始运行?

网友J:
51复位后

RAM内容不变,SFR置默认值(除指示复位源等特殊寄存器),如:复位后所有io均输出高电平

楼主:
嗯啦,LS大虾说得很中肯很精练,

也很符合我想要的答案。。。。。。。

网友F:
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估计你还要回来问的,解决的方法是,不但要玩C,还得玩汇编,别被编译器忽悠了。

楼主:
偶就不回来问~~

大不了去其它坛子问哈哈哈。。。。。。。。
不过我认为我已经知道了,我是用的C写的(不是因为我不会汇编),但我没给它加软件自带的启动程序,自己也没添清除程序,所以应如21楼所说,怎么样,是不是也觉得我不用回来问了?哈哈哈。。。。。。。。

网友K:
不同的IC有可能不一样,看规格书。

网友F:
51的C环境我不熟,但是你得确认关闭了启动文件。

网友A:
晕~~~21楼才是正解~~~MCU/ARM/DSP都一样~~~只要方法对~~~

网友L:
别说复位,就是短时间掉电ram也不丢

复位信号只是复位部分寄存器而已,特别是pc寄存器。
p89c51的复位有bug连所有的sfr都经常复位不全。

RAM掉电后数据多久丢失谁也说不清楚,个人感觉三四秒内不到10%的丢失。

一般377长时间后上电都是低电平,而短时间掉电后基本都还能维持。

楼主:
LS真的么。。。。

“三四秒内不到10%的丢失”。。。。那样的单片机也忒。。。。不过必要时可以用软件改善下~~
偶的 AT89C52 MS不用那么长时间,庆幸。。。。。
PS:29楼兄弟有点诚实的幽默。。。。

网友M:
单片机复位不清内存(掉电、软件清的除外)

如果要检测是否内存数据丢失,可以在RAM中均匀分布一些数据,启动时通过检查是否变化来判断掉电重启还是软复位

例如:
     假设0x7f地址的数据为 0xAA;

     if 等于0xaa
        软复位
        硬复位
        设置0x7f = 0xAA

网友N:
就是复位么,

复位后RAM中的数据不丢失,又不是掉电了,

网友O:
HELLO

输入输出口,为0FFH
堆栈地址为07H其余RAM 中为00H

楼主:
LS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精神值得赞叹,

但滑天下之大稽的言论不敢苟同。。。

网友L:
34楼是加了默认启动代码,到main的时候看的仿真结果

默认启动代码是清空一遍的。
关于短时间掉电后丢多少数据的问题,我也是从仿真器里重新读进来。但是确实大部分都不变,只有少部分变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