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那句话:实事求是

楼主(2008-11-18):
近期定时器的话题又多起来了,说到底还是没找到一个好的方法。
我见到论坛上很多的方法都是对定时器进行重装,结果是遇到要考虑指令的执行时间这样的麻烦问题。
用定时器计时,有必要重装吗?有兴趣的来发表看法。

先说我的看法:不需要重装。如果计时时间较长长(例如1秒以上),或者对瞬时精度要求不高,也可以不需要定时器中断。

网友A:
只要你找得到合适的晶振

满足256个定时器周期正好为某个整数,当然可以不重装

网友B:
我的看法:没什么讨论的必要

谁想重装就重装,谁不想重装就不重装
都没什么大不了的

网友C:

先回答我——你要“精确”到什么程度?

网友D:
实事求是 不是 邓 说的

楼主:
回复 2 楼

即使是没有所谓“合适”的晶振,也不需要重装。我计时从来就不挑晶振。

网友A:
LS先回答下4楼的问题

楼主:
回复 3 楼

如果用重装方法的人不提出“考虑指令执行时间”的问题,是没有讨论的必要。

网友A:
答LS

不使用重装模式,不挑晶振,你能在51上写出精确度仅依赖晶振的整数定时,请给出方法,别光说不练

网友C:
楼主:你知道你用的晶体的误差是多大吗?

如果你做的是煮蛋器的延时,晚1mS吃到**蛋会影响你上班吗??

网友B:
最好先定义好“精确度”再来讨论

如果要定时1S的话,怎么都能达到精度要求(假如精度只是要求ms级的话,和使用重装模式,挑晶振没什区别)。
另外,什么叫"挑晶振"?

网友E:
icmap可能有绝招,不妨说来让大家见识见识!

网友:
发一个程序无任何累计误差的,精度完全依赖于晶振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0BH
        MOV     TL,TL0
        LJMP    TIME0

TIME0:  PUSH    PSW
        PUSH    DPH
        PUSH    DPL
        PUSH    ACC
        MOV     A,TL
        MOV     DPTR,#TAB1
        JMP     @A+DPTR
TAB1: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MOV     TH0,T0H
        MOV     TL0,T0L
;在这后面执行的语句都能保证在同一时刻执行,不会因为中断相应的快慢而影响了执行的时刻不同,可以做无误差的PWM

网友C:
我说楼主的晶体误差可能到100ppm,信不?

网友F:
关于精度要求

我要求达到PC及手机的RTC精度,这个才称得上是单片机的实时时钟系统,用途很广,求软、硬及器件选择的善策!

网友C:
15楼的,PC的时间误差大得很。

一般的RTC标称是1年10分,这个数据已经是山寨化的指标了。PC时间准是因为有网络自动对时,CDMA手机也是一样的道理。

网友A:
13楼的程序一样存在累计误差

道理很简单,MOV TEMP,TL0需要2个时钟周期

网友E:
13楼,你的NOP有多少个?256个吗?浪费呀

网友A:
15楼精神可嘉

的确,使用一般的32.768管状晶振,其本身结构就决定了受温度影响很大,要实现小于0.5秒/天的计时,常见的方法就是用温补晶振TCXO,不容易购买的话,亦可使用温度传感器加修正的方法,最简单的是使用DS3231,内置TCXO,不用费太大力气就能得到高精度,缺点是有点贵

网友F:
NE5532老师

办公室电脑不上网,前几天要用才校时,一年了,无明显误差(分钟级);

我的手机很怪,不是CDMA,我用网络的时间校时,一天也有数秒,但半年不校时,也未见有明显误差,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
不会有累计误差的

你在计算重装值的时候把那用于消除中断响应影响所浪费的时间考虑进去就是了。它可以消除因为每次中断响应不同而造成的执行时刻不同的问题,比如你用这个定时器做一个10ms的脉冲,程序能保证你每一个脉冲的宽度绝对一致,而自动重装如果不这样处理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除非你用硬件PWM

网友C:
帮你算算

60/3600*24*365=1.9ppm

拆开你的计算机看一下,晶体是哪一种。

我前天刚买了1颗1ppm精度的温补晶体,150元1只,谁下血本做这个呀?

网友:
18楼

TL0装到TL的值不会太大,我没仔细去研究过,但由于只有它一个是最高级别,十来个NOP就足够了,不会跳出去

网友:
我不用keil

大部分的网友都是用它的吧,可以模拟一下,看看实际效果就知道那程序是怎么回事了,把那定时器中断级别设置到唯一的一个最高级

网友F:
就便请问19楼的行家

温补晶振的成本,是否恐怖?
用测温芯片补偿,DS18B20要7元,补偿公式是否易求得?是否有成功案例?
内置温补晶振芯片,成本在多少?

PC及手机是采用的上述方案吗?汗,问得太多了!

网友E:
哦,看明白了,确是一个好方法

可惜要占用dptr,如果可以不占用就更好了,很多中断不一定要到dptr,还有,那个mov dptr,#tab 是否可改成  mov dptr,#tab-10?  这样后面可以少10个NOP了,免得浪费。

网友:
如果你有把握中断的时候TLO不太大可以适当减去几个

其实就浪费几个us,完全消除了中断响应不一致的影响,还没见书本上这样写过,真是佩服前人设计单片机时的精明。这程序给人的感觉有点悬,但我一直这样用还从没说跳出去的时候。隔壁技术交流里讨论PWM我就说要贴这个的,这个方法应该可以达到和硬件PWM一样无误差吧^_^

楼主:
回复 4 楼和 7 楼

计时误差分为“硬件误差”和“软件误差”。
以上二者又分别都可分为“累积误差”和“瞬时误差”。

硬件误差不是软件造成的,我就不说了。下面说说软件误差。

软件计时误差分为“累积误差”和“瞬时误差”
我们平常要求的计时误差是对二者的的综合结果进行评价。

对计时误差的要求有两种:
一种是绝对值要求,例如要求计时误差不大于 0.4ms 等等,这一般出现在短时间计时的情况中。
另一种是比例要求,例如要求计时误差不大于 1ppm 等等,这一般出现在长时间计时的情况中。

对于小于 0.4ms 的计时误差要求,一般都不考虑长时间计时的可能,这时可以使用指令延时,或定时器中断,
如果还想更精确,可以使用 PCA 的高速输出功能或 PWM 功能(1us级精确输出),或者捕捉功能(1us级精确输入)。

对于长时间的计时(例如 1 秒以上),软件瞬时误差做到 1ms 就足够了(不会累积的误差称为“瞬时误差”),
关键是累积误差要小,尤其是软件造成的累积误差更应该要小,因为这不是很难的问题。

为什么我反对定时器重装?就是因为这个方法要考虑指令的执行时间,这会造成软件上较大的累积误差,约为 1/65536,即 15ppm。

如果不对定时器重装,在使用 4 个字节的存储器时,软件累积误差可以做到 1/(2^32)至1/(2^24),即小于 0.06ppm,这完全足够了,
因为晶振的硬件误差很难有小于 1ppm 的。

大家先讨论,我的方法晚几天发表。

网友F:
回NE5532老师

我的办公室也是实验室,温度较恒定,这可能也是一个原因罢!
年误差十分的话,日差约两秒,试试用有源晶振,能否达到这个要求。

网友E:
对icmap这句不理解,还望赐教

“为什么我反对定时器重装?就是因为这个方法要考虑指令的执行时间,这会造成软件上较大的累积误差,约为 1/65536,即 15ppm。”

为何重装就有误差?又为何是1/65536?
5880527已给出修正方法,我认为已经可以完全消除软件误差了。

网友F:
楼上,恐怕是时序问题即量化误差罢!

例如TR0=0这条。一周期,六状态,它具体在其间的那个地方起作用——即停止计数呢呢?应该不是S6P2之后罢,如在中间,比如S3P2间呢,总之在不同的地方,结果即有细微的不同,我以为是量化误差,误差大小是一个机器周期。这个理解对不对呢?

楼主:
回复 30 楼

你说的那个程序的可移植性不好,如果换了一个 MCU,即使还是 51 系列的 MCU,也很有可能就要重新计算指令时间,因为 51 系列的 MCU 有 12 周期的,还有 6 周期、4 周期、1 周期的。
此外,如果使用 C 语言,那更是头大。

1/65536 是估计值,是这样算来的:
假设指令误差 1 个时钟周期(实际上有可能为 0,1,2,等等),假设中断周期为 65536 个时钟周期(实际上小于 65536,误差会更大),
则造成误差为 1/65536。
当然,如果你能确保没有指令执行时间上的偏差,软件累积误差就是0。

网友E:
呵呵,原来icmpa所说的是不修正方式重装。

不修正方式重装,肯定会有误差,且一般都比1/65536大,这个我理解了,谢谢!
但是“如果不对定时器重装,在使用 4 个字节的存储器时”这句又是什么意思?定时器只有两个字节,何来4个字节?
还有的是,假如定时时间要求是1000个时钟周期,不重装定时器,又怎能实现定时中断?还望赐教!

楼主:
睡觉去了,明天晚上再上来。

网友G:
计时还考虑重载与不重载影响精度?

既然是单片机,你不能用软件补吗?
误差来自什么?是你无法控制的不确定性影响才会是真正的根源.

网友H:
13楼的算法

太菜了,

和 TL0 += CON_TIME_L; //(CON_TIME_L 是一个自定义的常数)

的效果其实是一样,但那个简洁?

网友E:
楼上未免太自信了,你试试CON_TIME_L=0xFF时,是否出错?

网友I:
13楼的方法很好

13楼的方法很好,只要10个 NOP 就够了,只要它的中断优先级最高,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哈哈

普通51真正意义上的软件无误差定时器中断产生了!

网友E:
楼上别高兴,脉宽为十来个机器周期的PWM,你的定时就无能

网友:
40楼

呵呵,以前我也这样认为,刚才又研究了一下这个消除响应的程序,其实是有办法的。
PWM的频率不会很高,就算8位的也有256个机器周期,也就是高电平和低电平加起来是256个周期。比如你要用13楼那程序发出一个1机器周期高电平255周期低电平的PWM,那你只需要做一个256周期就中断的定时器,在中断修正过后你先SETB P0.0,然后再CLR P0.0,这样该可以了吧,这里究竟是一个机器周期还是两周期我都糊涂了,反正实现了最小宽度脉冲。所以那程序可以做到比硬件PWM更灵活,而精度与其完全一样
其实这个方法我都觉得有点太钻牛角尖了,很多时候没必要精度这么高的

网友E:
楼上,我说的脉宽不是固定的,是可变的。

网友:
呵呵,也可以啊

你在执行完输出后定时器中断里还有很多时间可以用来计算下一次PWM的定时器值,计算好以后你放到那程序里的T0H,T0L里,下次一进来就可以直接赋给TH0,TL0了

网友:
你甚至可以输出每一周期都可以精确控制的脉冲

当然这个感觉就象绣花一样的精细了

网友J:
13楼的代码不可能保证精确,只要是中断中直接赋值Txx的都不

网友E:
5880527不妨试试

编一个 PWM周期为1000,脉宽从1递增到1000的程序,就能说明问题所在。

网友:
46楼

看来这个程序还真不是一下子就能理解的哈,你再仔细研究一下试试,我说其精度高于自动重装你信不信

网友:
47楼的意思我理解了

这中间有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几十个机器周期的时候需要改变输出方式了,即每一次中断只能切换一次电平,再也不能发出一完整脉冲,所以需要很仔细或说小心的再修改程序,但我觉得只要有耐心去钻研,方法是肯定有的。
那普通硬件PWM还不能进行很低频率的PWM呢,大于65535就没辙了,而我那个可以无穷大,呵呵,有点蛮不讲理了哈。其实我觉得普通PWM无法对脉冲个数进行计数,而上面那程序可以做到

网友E:
5880527兄可能误解了

现在和你讨论的不是精准问题,你的程序精准是毋用置疑,现在是说处理速度问题,我说说你中断程序没法处理十个周期以下的PWM窄脉冲,就是说THx,TLx重后,还没来得及退出中断,定时器又溢出了。

网友:
呵呵,说实在的,我平时也没太用过PWM

即使用到都没这么苛刻。那程序唯一的缺陷是浪费了二十来个机器周期,ljm810010说的会还没来得及处理下一次中断又来了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E:
呵呵,正是此意

这个问题是不能消除,只能尽量做到最好,也就是尽量减少中断处理时间。其实36楼呆板书生的方法也不错,只是没有考虑周全,稍为改动下即可,且不需占用DPTR。

另:楼主icmap似乎有妙计,期待中。。。

网友K:
RE: 精确

      ORG 000BH
        MOV TLB, TL0
        JB TLB.1, SUB_T0
           SJMP SUB_T0
;-------------------------------
;-----------------------
SUB_TO:
      JB TLB.0, L_10
        NOP
L_10:
      JB TLB.3, L_20
        NOP
        NOP
        JB TLB.2, L_20
          NOP
          NOP
          NOP
          NOP
L_20:
;--------------------------------
        MOV TH0, TH0_B
        MOV TL0, TL0_B
        CPL P1.1

;---------------------------

;---------------------------
        RETI

网友L:
关中断

在重新装载初值前关中断,再考虑指令时间,调整重装载值,可以做到理论上没有误差。。。

楼主:
都是 51 单片机定时器惹的祸

51 单片机的软件重装让人不得不考虑指令的执行时间,结果是代码的通用性不好。如果 51 定时器有 PCA 那样的比较功能,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网友:
好象真正看明白那程序的人不多

53楼的程序功能一样,占的资源更少,更加实用了

网友E:
你们程序的共同缺点就是中断处理时间太长

唯独36楼呆板书生的方法可能处理速度会快点,中断处理速度是一个重要的性能指标,速度快,在PWM中输出的脉宽就可以更小。

网友K:
re: ljm810010

在PWM中输出的脉宽, 不仅要精确定时还要精确输出, 只有 5880527 & 53楼的
asm 才能精确输出

网友E:
re:dengm 你53楼程序确实能精准输出

对于精准定时,各有各的方法,除你说的“只有 5880527 & 53楼的
asm 才能精确输出”外,我觉得 呆板书生 的方法也不错,而且很简洁。

网友M:
51的T2 16位自动重装模式有累积误差吗?

没有吧? 那楼上各位究竟在想什么呢? 为什么要执着于软件重装呢?

网友E:
re:mikejx 并不是每个51MCU都有T2

PS:如果12MHz 晶体,要求在口线输出一个1Hz的方波,就算用T2,也避免不了要重装.

网友N:
做时钟要求高,晶振要求还是要选择ppm小些的。。。

网友O:
自动重装???

不是可以自动重装嘛 这样误差也小点

网友E:
我也写了一个程序无累积误差,无瞬时误的定时程序

我也写了一个程序无累积误差,无瞬时误的定时程序,精度完全依赖于晶振

T0INT:
    push acc
    mov a,TL0
    jbc acc.0,CAL
    nop
CAL:xrl a,#0eh
    rr a
    djnz acc,$

   ;======以下语句重复执行周期高度一致======
    mov TL0,Time_L
    mov TH0,Time_H
    cpl p1.0
    ;
    ;
    ;
    pop acc
    reti

网友:
呵呵,ljm810010,不要和他们争论这个问题了

能看明白的早看明白了,没看明白的以为我们在胡扯

网友P:
AVR的定时器 重装也不怕

先写个标题让人进来看。

因为定时器用的时候是时钟的1024分频,这样应该不会有重装的问题吧?

网友Q:
我用C写了一个简单的按键闪灯程序,编译以后,16个RAM

差不多用完了,我只定义了一个全局变量,我把一个延时函数里的局部变量减少一个以后,看到RAM空间空出了一个。如果用汇编的话16个RAM足够用了。哪位能说一下,单片机C编程中RAM是如何使用的?是不是那些的H文件里的特殊功能寄存器用了也用了占有了RAM。

网友R:
装一下更精确

网友S:
我用AT89C2051做了数字钟,不知道为什么振荡频率会那么高

用的是12MHZ的晶振,实际可能有13到14MHZ,

网友T(2008-12-19):
草鸟

我是新手。。我是菜鸟。。。我没有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