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89C51ED2

楼主(2008-11-19):
这款单片机的电源供电范围为2.7~5.5v,请问他能用3.3v电压逻辑的电路中么?另外,能否推荐一款烧写器,支持这个芯片isp下载的。

网友A:
帮帮忙啊!

帮帮忙啊,嗨51的单片机真是烦那,不能在线调试。

网友B:
atmel 自带的烧写工具

不过要数据线作好先

网友C:
楼主AT89C51ED2多少1片

楼主AT89C51ED2多少1片

网友D:
这个单片机的功能还行!

但是外设比较复杂, 仅仅靠ISP编程不太容易搞定.
用个仿真器是正路子.
相关链接:http://www.embedtools.com/pro_tools/emluator/TKScope.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