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面板代替任意多面板方案

楼主(2008-11-19):
最近在学protel(相信有人此时笑翻了哈哈),感觉多面板的产生就是一个交叉线的问题嘛,那我在布线时凡遇到交叉处都把其中一条断开,取而代之是在断开的两个端点处放两个PAD,将来做好板后用焊锡或0电阻(最好有种专用薄膜贴片导线)连起来不就行了么?实在遇到需要在面积电源地或导线面积大过板子那双面板肯定可以了吧?不知我这想法可行不,大虾讲讲看~~

网友A:
呵呵,当然可以

网友B:
早先很多电路板都是这样玩的,特别是在家电中

跨接线一般就用导线在正面跨接。此类板质地较差,成本较低。

楼主:
哦,还真可以并有人用的啊

HWM大虾,为什么"此类板质地较差"?因该是制造商工艺不认真吧?如果用我说的“专用薄膜贴片导线”(造这种东东应该有市场吧?)那样效果不比多层差啊?

网友C:
家电那个是因为都单面板,节约成本

而楼主说的 跳线的方式会产生寄生电容 增加成本 等问题

不过你的产品低速,几毛钱的成本不在乎的话,随便你,只是那玩意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菜鸟干的

楼主:
回LS:

寄生电容?难道多层板相距那么近的交叉线就没有寄生电容没有干扰么?我就用个0201的O电阻也不比它大多少寄生电容吧?何况谁开发个“专用薄膜贴片导线”就更小了,加上这个的单板的成本应该还远低于多层啊,。。。。。

网友B:
re 4L:指的是板材,比较一下就清楚啦

有时用多层(如四层),并不仅仅是为了布通率的考虑。

楼主:
嗯,LS说的对,四层的板子至少要硬点。。。。。。

网友D:
单层板啊...

我曾经做了块最小线间距5mil的单层板,那个线真是密密麻麻啊...贴片元件一大堆,而且全部布通没一根跳线,脑子动了不少,时间都用来和那些难布通的线斗争了,8×30cm的样子,非常得长...工艺肯定不差吧?(参考最小线间距)
然后我发现个问题:这样的板放久了就变形(中间凸起来,整体变月亮形的那种)
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为省那点可怜的单-双层板差价而冒死画单层了...简直吃力不讨好~~

网友E:
量产了其实价格差别没有那么大的,板子多付出点

加工费、测试费、工装费、维护费……都省回来了

楼主:
回9楼zq1987731大哥:

你说的我深有体味啊~~我目前正在实践我的第一次protel画板,快心要画单板,结果伤脑筋啊。。。。那么简单的一个电路我布了一个下午才用很无耐的办法搞定。。。然后我今天又多看了点书,它自动布线时能做到无交叉。。。。。大哥你是觉得自动布线出的太死板所以手动的么。。。

还有那个放久变形我也看到过啊~~但是我要打击你一下,我看到的是6层的MSI高端主板(黑板哦),长度跟你差不多,宽比你宽3倍吧,它仍然变形了,有月形的,有S形的。。。所以多层板也不一定好哦~~即使像桌子那么粗的木头日久还变形呢,这世上很难有价廉又不变化的PCB材料。。。。不过可以运用科学原理尽量使它好点,比如三角架难变形。。。。

楼主:
回10楼NE5532大虾:

我没说我用插件啊??我用贴片啊,再打几个孔也无所谓~~~
不过我没考虑过用它做产品。。。。
PS:我上面说的电路中就是用的NE5532~~

楼主:
回11楼mohanwei 大虾:

首先我提它是自己要做块板玩玩,没考虑过用它做产品。。。。
然后我想,能省则省嘛,如果如板子质量、信号干扰等不大的话。。。。

网友F:
你把以前的电视机拆开来看,里面跳线N多...

网友E:
现在做PCB玩太不划算了,不如自己搞个热敏转印什么的

雕刻机也可以,网上流传很多效果图,没的说……

网友G:
单面板不要太注重玩不跳线的技巧

性能第一。

网友D:
...

    虽然我现在用的Altium Designer Summer 08 SP1版本的,算是Protel中号称最新版本了,但是自动布复杂的单层板从来就没能做到100%布通,而且有的线走法不设规则约束的话实在很傻...后面嫌设规则太麻烦了干脆就全手动了...
    另外我手头上其余的长条双层板几乎没变形的...唯独那批被诅咒过的单层板变成了月亮形。难道是材料问题...又或是RP问题- -...

网友H:
还是双面板,单面板别的成本加大了,费劲

网友I:
呵呵,月亮形.....^_^

一面有铜,一面没铜,受力都不一样~当然会变形了

楼主:
回19L:

那个你的“变化”有多大程度?放了多久了?我看到的MSI主机板只有几度的变形吧(近看变形远看无异),而且是加了原件的,可能是焊件时板没摆正(不过量多了点)。。。。
也许是不同厂家材料吧,也许同种厂家单双板材料也不一样(可能这是单板便宜的一种方法呵呵)。。。。

楼主:
发完后发现21L观点有道理。。。

不过我不了解制作工艺,不知厂家是否有特殊处理。。。

网友J:
单面板中,跨桥线很普遍

至于楼主所说的用贴片0欧电阻代替跨桥,主要缺点就是跨度太小。如果只是跨一根线也许还行,如果要跨过好几根线的话,贴片电阻就不能用了。

另外,板子变形,与板材有关,有些纸质板遇到水就发胀,不变形才怪。

楼主:
回站长好大一只虾:

如果“主要缺点就是跨度太小”那就好办了啊,我总可以在布线的时候将并列的几根线分开点吧(大不了在该分的地方做点手脚,其它不变),那就永远只要跨一根线了。。。
而且如果这样可行,那一定会有专门厂家生产各规格的“薄膜贴片导线”。。。
我想还是有多方面原因这种做法没有发展起来的(比如前面已讨论的)。。。
不过它总有用武之地的,比如我自己想做一块板子玩点东东就不必要多层板,用0欧跳线(发此贴后才发现这个名词还有这个解释哈哈)这样就行啦~~

PS:匠人你写的手记好棒球哦!尢其那篇讲旋转电子钟了(其实我只看过这篇),不仅讲理论,还讲实际动手的过程!虽然只看过几页呵呵(因为不懂PIC所以精选我懂的看),但学到太多了,比如实际选材架构你也讲了,这不仅是电子一个方面,而是一个系统,很能激发读者兴趣(以至我想先学PIC再学ARM了),并传授读者综合素质,从此我喜欢收集这类“综合”教村学习了,谢谢!

网友J:
如果“主要缺点就是跨度太小”那就好办了啊,我总可以在布线的时候将并列的几根线分开点吧(大不了在该分的地方做点手脚,其它不变),那就永远只要跨一根线了。。。

------你的意思是用多个电阻?每次只跨一根线?要知道,电阻是要用钱买的,而且还要加工成本哦。

PS:匠人你写的手记好棒球哦!尢其那篇讲旋转电子钟了(其实我只看过这篇),不仅讲理论,还讲实际动手的过程!虽然只看过几页呵呵(因为不懂PIC所以精选我懂的看),但学到太多了,比如实际选材架构你也讲了,这不仅是电子一个方面,而是一个系统,很能激发读者兴趣(以至我想先学PIC再学ARM了),并传授读者综合素质,从此我喜欢收集这类“综合”教村学习了,谢谢!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