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地问,protel99se如何定义板子尺寸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11-19):
一般都是在机械层1定义的

RT,直接画在禁止布线层也能做出来^_^

网友B:
用keepoutlayer

用keepoutlayer,紫色的那一层。

网友:
ls的好象不正确

记得在某个地方看到个正确方法,不过我也是这样用的,他们做线路板的厂家好象也默认这样了

网友C:
...

直接用禁止布线层keepoutlayer画个框就好了,几乎所有的制板商都默认这种外框的,另外在keepoutlayer层画个直径4mm的小圆在板里面,人家也会帮你打个这样的孔出来的,机械层1的话一般是用来标注尺寸,以及不想被印在板上的信息。如果你边界和尺寸都用机械层1来的话,一堆紫色线挤在一起,难道还要人家给你找边界么?

网友D:
keepout层就是了。

网友E:
..

我也一般用KEEPOUT层定义外部尺寸,不过在板子上的螺丝孔周围的KEEPOUT层画圆的时候,他们不会按着KEEPOUT层打孔,而只是在KEEPOUT里面的螺丝孔处(有孔焊盘)打孔

网友D:
LS,我们这边的厂要做keepout上的圆孔

他们理解为铣床处理,画什么样的孔都会给铣开的。

网友F:
你好

是用KEEPOUT禁线层,可以在视图中转换公英制,然后再看板信息是了

网友E:
回8楼,要是KEEPOUT层的圆孔里面有一个圆形带孔焊盘呢,他们会怎么处理呢?我画通常是画一个内外径一样的焊盘做螺丝孔,再在其外面画一个KEEPOUT圆以禁止在螺丝孔附近布线.

网友G:
厂家很聪明的,如果只有一个外框,你就是用丝印他们

也能给你做出来……当然你免不了要被鄙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