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能实现这种功能的“接口”芯片?

楼主(2008-11-19):
它有N多输入/输出口,通过编程能把任意两个口实现内部短接,要求短接电阻数欧姆(最好与PCB导线相当),能承受一定功率(电压,电流)
有了它我只要把所有元件连在其上(因其I/0口可任意短接,外部连线会非常灵活),让其内部再连线,就不用麻烦的布线和多层板了,哈哈。。。
它内部“导通开关”越多,层数越多(这块芯片必须是多层的才能任意短接IO口,理论上应该做成立方体开关阵列最好,那样多的层数芯片工艺有限,可以把多个晶片层状封装在一起),"布线"能力就越大。。。。
一般电路用它不合算,但相信应该有它用武之地吧??
我知道市场上应该没有专门这种芯片,但有没能实现类似功能或部分功能的?我想试试~~
偶以为这种结构最有实用价值且最易实现的应该是面包板,在其内部装上多层可编程阵列导通开关,就不用在外面再插上又复杂又不稳定的接线了,咋好像没这产品呢?我好想买人睐玩啊。。。。。。

楼主:
偶以为将来的电路,

应该做成立方体的(虽胖了但体形小多了),这样布线可以更灵活,全方位随便怎么走都行了,布线密度将大上很多,立方体电路板基材可以是橡皮泥这种类型的东东,元件都嵌在其中,线路在3D空间可以星罗密布,最高境界可以占潢整个窨,那这“板子”利用率高啊。。。在生产时可以让元件漂浮于液体中实现定位,连线由制导材料或微生物化学反应得到,连完线将液体凝结为固体。。。也许将来人类太空实力够了会这样做电路吧。。。。。。

网友A:
“功率”CPLD或“功率”FPGA?那种“3D”模块却已经有了。

楼主:
可能我说得不清楚,HWM不是你那种“3D”。。。。

我说的“3D”是真正在三维空间任意方向可布线,也就是说空间任意位置两点,我都可以直线连它们,或者用任意扭曲的曲线折线连它们(如有需要的话,而事实上很需要),并且这样的连线有个特点:没有一般的“层数”概念。。。
而目前的芯片技术(包括FPGA)是分层的,当然它的层没有PCB那样鲜明,并且一般就一层。。。但它决对是按层(如果有多层的话)堆起来的,中间由介质阻隔上下MOS管,通过类似过孔的接触相连,并且这样的结构一定不能任意方向连线。。。。

另外FPGA不能实现我说的“接口”芯片功能吧,它如果可以在内部编程把自身的两个引脚短接,那这根由无数MOS组成的“导线”想必电阻。。。。。(偶没用过,猜测而已)

网友B:
模拟信号切换芯片?

看过切换VGA信号的阵列,你这个应该类似吧。看看武汉力源的广告里。

网友C:
有想法,不错,顶一定

网友D:
还有一招,继电器阵列

网友E:
我仔细研究过这方面。

继电器阵列太占空间。
MAXIM有低阻模拟开关。
用MOS管阵列也行。

楼主:
7L大虾要注意休息啊。。。

你这个方案到是不错啊,电阻应该会很小,我上面说的“可编程面包板”也许适合用~~
但在高频时,继电器响应速度。。。。还有,它不能做成芯片。。。。我最想要FPBA那种,不过是编程来当导线用。。。。

楼主:
8楼pheavecn大虾的建议也不错~~

低阻模拟开关。。。。。。好东东。。。。它不就是MOS管阵列么。。。。

大虾为何研究这方面的?可不可以把研究成果小分享下??比如做了个什么产品,大概原理。。。
PS:我只想知道这方面能有怎样的应用和实现方法~~

网友F:
楼主想法不错.你说的那种电路连接应该是功率上的实际连接,

连接不知道有什么用呢?实际发展的是虚电路控制外围实电路.虚拟处理受外界干扰小,更改方便.处理器就是典型.

网友G:
嘿嘿

建议申请专利.
可编程连接的概念,在FPGA/CPLD中已经实现,但都是以"元件"为中心,为实现特定功能而实现的"有约束"的连接.所谓约束,包括:连接路径选择约束(不可实现任意两点之间都能连接);连接路径功率约束(只能小电流,有比较大的连接电阻)

以"线路"为中心,为"连接"而连接,这是LZ的思路,突破约束,任意两点(实际上这里就是芯片引脚了)都可以实现低连接电阻较大通过电流能力的连接,这是核心.

如果实现了,Protel 软件就......,呵呵

到时候,只需要在PCB上做线把"功能芯片/元件们"和这个可编程"连线芯片"连接起来就可以了,各个功能芯片/元件之间具体的连接关系在连线芯片中编程实现就可以了.

这孩子有点思路,呵呵

楼主:
回11楼systemboy :

偶认为如果能做出来应该会很有用的~~
需要很多外部复杂布线的电路用它就很好,
如模拟电路,还有PC主板这种混合电路的我也是见识过滴。。。
事实上我目前在弄的(学习用的)一个只有10+个元件的小模数混合电路(它很难用MCU代替)都有N多外部布线以至我想把它做成单面板都差点不能。。。

另外我也说了芯片(包括处理器)内部的“布线”其实也不咋滴,也需要一些这类改进,比如我上面说的方法。。。。

当然如果芯片内部能改造成如此灵活的那可能也不大需要“连线芯片”。。。。

我可以描述出一种情况供高手提意见:以PC的MB为例,使用“连线芯片”(借12L语呵呵),两层板(不用4、6、7层之类了),所有元件按最优排布(不用考虑布线),比如模数分开,同功能分区。。。,可以用一个或多个“连线芯片”(MB宜用多个布于各模块之间),这样放置好元件就几等于做好板子了——所有元件引脚整齐地连到“连线芯片”上而不用考虑任任电气连接!我相如果T、B层都可放芯片(一般MB底层放几个电阻而已)将得到最佳排布!MB大小比之多层板将缩小很多!

如果再利用“连线芯片”降低某些PCB布线时有的干扰,模数大片地等等那么。。。。。

另回12楼xhtxzxw:没想那么多啦,不过感谢并继续期待大侠们能给出意见,并最好实现这类东东给我玩(偶不会要专利费的呵呵)。。。

网友H:
印象中lattice公司很多年前就有这样的芯片

可以编程,不同的管教互联,还有掉电保持功能的.

网友I:
开关阵列 IC,只是不知道电流多大,常用于视频系统

网友G:
嘿嘿

不能停留在开关阵列这个层次上,那个在电话交换机里,视频分配器里有用的,资源太少太少太少了,而且,很多产品好像不能完全实现“任意两个引脚”互联,呵呵

网友J:
泼点冷水

   如果CPLD/FPGA都实现不了你所需求,那就放弃吧。
   不现实,成本太高,没人生产这玩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