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27C512和 27512的区别?

楼主(2008-11-19):
    我们单位以前的一块板子上用的是MD27C512最近断货了,要用27512代替,我倒是试验过不影响性能。
    请问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替代有没有需要注意的。
    明白的请所以下。
    谢谢!!!

相关下载

楼主:
都是紫外线擦除的,就是不知道有C和没有的区别

网友A:
C指CMOS工艺

    否则是PMOS的,CMOS工艺的器件比PMOS工艺的功耗小很多。不过EPROM早已停产淘汰,目前市场上的全部都是拆板翻新件,不建议使用,拆板翻新过程产生的废料对环境污染很大,而且也不可靠,换用FLASH吧,价格高不了多少,尤其是串行接口的。

网友B(2011-11-17):
我有好几百个这种芯片,我敢百分之百打保票我的肯定是正品,但是不会使用。有谁能否告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