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有关单片机外接DA

楼主(2008-11-20):
我用keil编程,纯汇编的,用SPI模式连接DA  用的是MCP4821
想通过编程输出个正选信号,我是刚入门的新手,不知道为何编出来的程序是对的,但用protues看,示波器却没波形输出
高手请帮忙解答下,怎么连接单片机于DA,,需要注意什么??
谢谢~

网友A:
正弦信号?

SPI接口的DA驱动无非就是片选选中-SPI方式输入需要的数值-LDAC脚更新输出电压这三步而已。
程序完成后让你的DA输出满值(12位的就是4095)和0值以及一个自定义值然后分别用万用表量一下看看,如果输出正常,就能玩玩波形输出了。
正弦信号输出一般做法是不断查正弦表然后输出,上面的驱动对了这步就很容易了,当然要实现频率可调就要动些脑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