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个小学题

楼主(2008-11-20):
一个和尚从山下挑水到山顶的速度是5公里每小时,
请问下山的速度达到多少可以使上山下山的总平均速度达到10公里每小时?
求解.
很有意思.

网友A:
re

好像无解

楼主:
3L

的,结果是对的,但小学生怎么会知道无穷大呢

网友B:
那就不是小学题了

网友C:
嘿嘿

假设:山顶到山脚距离为L,
     下山速度为x公里/小时,
     上下山时间分别为T上T下,

T上 = L/5;
T下 = L/x;

上下山合起来的距离是:2*L;
上下山合起来的时间是:T上+T下;

平均速度 = 2*L/(T上 + T下)
         = 2*L/(L/5 + L/x)
         = 2/( (x+5)/(5*x) )
         = 10x/(x+5)
若要求平均速度 = 10,则
10 = 10*x/(x+5)   ===>   x=x+5;

裆且紧裆(不能开裆), x=无穷大时, x=x+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