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集优秀的BIN转BCD的C51程序

楼主(2008-11-20):
经常要将一个数(0~9999)显示在数码管上,用汇编容易处理,但用C51程序就显得有些麻烦,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来让大家讨论一下,看看怎样才能做到快、省、简。即要求处理速度快,占用代码/内存少,程序结构简洁。

楼主:
我先来个不优秀的,各位继续

void BinToBCD(unsigned int Number) //Number <= 9999
{
  Dig[1] = Number % 10;
  Number /= 10;
  Dig[2] = Number % 10;
  Number /= 10;
  Dig[3] = Number % 10;
  Number /= 10;
  Dig[4] = Number;
}

网友A:
% 运算量超大

加减移位速度快,代码量少。得从这方面考虑。

网友B:
just try

1。16位除法开销大,改成8位除法
void BinToBCD(unsigned int Number) //Number <= 9999
{
 unsigned char dig0, dig1;
  dig0 = Number / 100;
  dig1 = Number % 100;
  Dig[0] = dig1 % 10;
  Dig[1] = dig1 / 10;
  Dig[2] = dig0 % 10;
  Dig[3] = dig0 / 10;
}

2。51的多字节除法开销比较大,试试乘法

3。加法和移位?推敲推敲。。。

4。咱是笨蛋?既然汇编好用,写个汇编的子函数给C51调用不就结了。非要写纯C的?OverShot!

网友C:
我的

BYTE DecimalToBCD(BYTE DEC_Byte)
{
    return (DEC_Byte/10)*16+DEC_Byte%10;
}

楼主:
5楼,需要的是int类型不是char类型

网友D:
直接用汇编写

C里调用即可

网友E:
也来个不优秀的

void BinToBcd(BYTE *outPut,UINT inPut,BYTE count)
{
    while(count--)
    {
        *(outPut + count) = inPut % 10;
        inPut /= 10;
    }
}

BYTE buf[5];
UINT data = 12345;
BinToBcd(buf, data, 5);
buf[0] = 1;
buf[1] = 2;
buf[2] = 3;
buf[3] = 4;
buf[4] = 5;

网友F:
我的程序

void cal_dispcode( bin16 num )
    {
    bin08 i;
    for(i=0;i<4;i++)
        {
        word = num % 10;
        num /= 10;
        }
    }

楼主:
目前4楼 wh6ic 的最快,只用两次16位除法.

8楼 cheungman 的要用10次16位除法(5位结果).
9楼 耕在此行  的要用8 次16位除法(4位结果).

51的MCU 做一次16位除法要一两百个时钟周期,要尽量避免16位的除法或求余.

网友F:
呵呵 没考虑速度

如果要代码与速率最优的话还是有汇编最好解决.
不过我到目前为止还是不知道KEIL C51里汇编怎么调用.
呵呵 惭愧了.上次不得已只好用C写了个接口程序.

网友G:
先用sprintf,实在不行再考虑其它办法吧……

sprintf和printf几乎完全一样,只是输出的目标不一样,大部分代码都是共用的。不管用多少,Flash大概占用1K,RAM大概占20多Byte(记不清了)。

用1次可能浪费了,用多次就值得考虑一下。

网友F:
试了下

4楼的程序不错,比我的只多了十几个字节空间,速度当然快多了.

网友B:
无聊, 写个汇编的吧

c的调用示范
void    BinToBCD(unsigned int address);
unsigned char Dig[4];

{
    P0 = DPTR / P1;   //可能不需要
    BinToBCD(3456);
}

汇编子函数
extrn    code (?C?UIDIV)
    ;库中的 16/16 的无符号整数除法 [r6r7]/[r4r5] = [r6r7]...[r4r5], 高字节在前!
extrn    data (Dig)
public    _BinToBCD
;带参数汇编子函数名前须加下画线, 本子函数有bug, 必须小于10000!
my_code    segment    code
    rseg    my_code
_BinToBCD:
    mov    r4, #0x00    ;参数就在[r6r7]中, 太幸福了
    mov    r5, #0x64    ;除100嘛
    lcall    ?C?UIDIV    ;结果余数在[r4r5], 商在[r6r7]
    mov    a, r7
    mov    b, #0x0a
    div    ab
    mov    Dig + 3, a
    mov    Dig + 2, b    ;除10得千百位
    mov    a, r5
    mov    b, #0x0a
    div    ab
    mov    Dig + 1, a
    mov    Dig, b        ;除10得个十位, 搞定
    ret
end

楼主:
楼上(打错成楼主了)真不错,这样效率就高多了。

请教,C与汇编混合,参数传递有什么规则吗?汇编中要用到的寄存器,不会破坏原来C程序的数据完整性吗?另外程序中这两句是什么意思?
my_code    segment    code
    rseg    my_code

网友H:
嘿嘿

不做任何乘法,不做任何除法的,效率不见得高.
unsigned int  Right[]={1000, 100, 10};
unsigned char BCDID[4];
void Int_2_BCD(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char i;

    if(x > 9999) return;    //按LZ要求, 超过9999的数就不管了,呵呵

    for(i=0; i<3; i++)      //i=0,1,2:分别处理千,百,十位
    {
        BCDID = 0;       //各位的BCD初始值清0
        while(x >= Right)//当x的值足够减去一千(百,十)时,你就
        {
            x -= Right;  //一千(百,十)一千(百,十)地减
            BCDID++;     //减去一千(百,十), 千(百,十)位值增1就是了
        }
    }
    BCDID[3] = x;             //个位简单了,最后剩下就是它
}
//显然,在极端状态下(当x=9999时),需要做27次整数量减法运算和27次字节量增1运算.

楼主:
16楼方法不错

不知效率高不高?用C来编,可能速度不会太高.
我用汇编写了个,执行时间才不到100时钟周期.

网友H:
嘿嘿

回LS:效率很低,显然,嘿嘿

网友F:
ljm810010

呵呵 你怎么也会有我同样的问题啰?
     我C51这几个月才开始用,胡晓柏老师给推荐了一本书,
    《单片机的C语言应用程序设计(第4版)》里面有讲混合编程的.我打算去买一本.

网友F:
我想了一个好的算法

这几天有点忙 有空的话用汇编写上来,给大家评评.

楼主:
莫非 耕在此行 的想法和我的一样?

我在18楼也说过写好了一个,不过也是汇编的。
先卖个关子,程序在下面,但有水印看不清,到时待 耕在此行 发表了以后,我再告知 去水印方法,对比一下思路是否一样。

网友F:
呵呵 我在开始写了

晚上发上来

网友F:
呵呵 草草写了下,

感觉还不如前面那个连续减的好.还是xhtxzxw 聪明
INT数据放在R6 R7中,dig3 dig2 dig1 dig0中.
BIN_BCD:
    Mov    r3,    #0
    Mov    r0,    #1fh    ; 0x1f40 =8000
    Mov    r1,    #40h
    Mov    r2,    #08    ;
    Lcall    dig32_cal
    Mov    dig3    r3

    Mov    r3,    #0
    Mov    r0,    #03h    ; 0x320 =800
    Mov    r1,    #20h
    Mov    r2,    #08    ;
    Lcall    dig32_cal
    Mov    dig2    r3

    mov    a,     r7
    Mov    b,    #10
    div    ab
    Mov    dig1    a
    Mov    dig0    b

Dig32_cal:    Mov    a,    r7
    Clr    c
    Subb    a,    r1    ; 减低位
    Mov    r5,    a    ;存低位结果
    Mov    a,    r6
    Subb    a,    r0    ; 减高位

    Jc    Dig3_rrc
    Mov    r7,    r5    ;存减x000结果
    Mov    r6,    a
    Mov    a,    r3
    Add    a,    r2
    Mov    r3,    a
Dig32_rrc:
    Mov    a,    r2
    Jb    acc.0    Dig_end32
    Rr    a
    Mov    r2,    a
    clr    c
    Mov    a,    r0
    Rrc    a
    Mov    r0,    a
    Mov    a,    r1
    Rrc    a
    Mov    r1,    a
    AJmp    Dig3_cal
Dig32_end:
    ret

网友B:
两种思路

一. 用中颖的79F系列51核片子做,其内核直接支持 16/8 指令,其它几种支持16X16的也可以;

二. 用乘法来做 16/8:
    1。 Num X 4  --> 左移两位,不考虑高字节溢出(Num < 10000),四次8位加法
    2。 得到的中间结果乘以 41943 (65536 / 100 X 64 = 41943.04),四次8位乘法/四~五次加法
    3。 四舍五入得到32位中间结果的高16位(可能不能舍),其中高8位即为 Num / 100 的商,Num - 100 X 商 = 余数,一次8位乘法,两次减法
    4。 商和余数分别做 8/8 除法,得到四位分离的BCD数据
    5。 本法似乎有漏洞,欢迎查证。

三.本讨论已离题了,还继续?似乎新开帖子比较好。      btw -- 22楼的水印俺解开了 :-D

楼主:
楼上强人,水印也解了!

呵呵,第二点思路不错,不过做一次16位乘法可能较慢,试试也好,看看速度如何。
PS:解了水印也可能很难看明程序,没加注释。再收集多几贴,到时再重新发上来吧!^_^

网友F:
ljm810010

你的水印怎么不消了?

楼主:
消水印方法:在图右侧用鼠标左键快速点三下

或者按键盘CTRL+A
不是MS的IE游览器可能不能解不开喔。

网友I:
【非典】16 bits to packed BCD, 51 ASM. (计算方法)

【非典】16 bits to packed BCD, 51 ASM. 55周期/93字节(终结)

  TEST_NUM  EQU 65535
  ORG 000H
    MOV R2, #LOW(TEST_NUM) ; #11111111B
    MOV R3, #HIGH(TEST_NUM); #11111111B ; 65535
    CALL BIN2BCD
    SJMP $

;==================================
BIN2BCD:
    ;--------------------------------------*
    ;Input:  R3:R2 --- 16 bits bin         |
    ;                R2--Bit 0 to bit 7    |
    ;                R3--Bit 8 to bit 15   |
    ;Output: R7:R6:R5 --- 5 Dig Packed BCD |
    ;                     R5: 个位/十位    |
    ;                     R6: 百位/千位    |
    ;                     R7: 万位         |
    ;Usage:  PSW (C, AC, OV), Acc, B       |
    ;                                      |
    ;PS: 55 CYs only.  93 bytes            |
    ;           DengMiao  2007-4 Guangzhou |
    ;--------------------------------------*

    MOV A, R2
    ANL A, #00000011B
    MOV R6, A     ; R6 --- *1  (bit 0 to bit 1) (2 bits)

    MOV A, R3
    RRC A
    MOV B, A
    MOV A, R2
    RRC A
    MOV C, B.0
    RRC A
    MOV R7, A    ; R7 --- *4  (bit 2 to bit 10) (8 bits)

    MOV A, #25   ; 25 * 4 = 100
    XCH A, B
    RR A
    ANL A, #00111111B
    MOV R5, A    ; R5 --- *1024 (bit 11 to bit 15) (6 bits)
    RL A
    ADD A, R5
    XCH A, R7    ; R7 == 3 * R5   (<= 3*63=189 < 255)
                 ; A  --- *4
;------------------------------
    ADD A, R7    ; 4* (A + 3*R5)
    JC BIN2BCD_L1
      SJMP BIN2BCD_L2
BIN2BCD_L1:
      INC R5     ; +1000
      ADD A, #6  ; +  24 (4*6)
BIN2BCD_L2:
    ADD A, R7   ;  4*(A + 3*R5 + 3*R5)= 4*A + 24*R5
    JC BIN2BCD_L1B
      SJMP BIN2BCD_L2B
BIN2BCD_L1B:
      INC R5     ; +1000
      ADD A, #6  ; +  24 (4*6)
BIN2BCD_L2B:
    ;MOV B, #25
    DIV AB       ; A  25 (4*25=100)
    CJNE A, #10, BIN2BCD_L3  ; A<=25525=10
      INC R5     ; *1000
      CLR A
BIN2BCD_L3B:
    MOV R7, A    ; R7 --- *100  Bin/BCD  R7<=9
                 ; B  --- *4    Bin      B <=24
    MOV A, #10
    XCH A, B     ; A  --- *4    Bin      B <=24
  ;-------------
    ;RL A         ; A*4
    ;RL A         ; A  --- *1    Bin      A <=4*24=96
    ;ORL A, R6    ; R6 --- *1    Bin/BCD  R6<=3
    ;             ; A  --- *1    Bin      A<=96+3=99
    ;DIV AB
    ;SWAP A
    ;ORL A, B
    ;XCH A, R5    ; R5 --- *1    BCD    个位/十位
    ;             ; A  --- *1000 Bin    A<=65
    ;MOV B, #10
    ;--------------
     ADD A, #(BIN2BCD_DB - $ - 3)
     MOVC A, @A+PC
     ADD A, R6
     DA A
     XCH A, R5     ; R5 --- *1    BCD    个位/十位
                   ; A  --- *1000 Bin    A<=65
  ;--------------------------
    DIV AB
    XCH A, R7    ; R7 --- *10000 bin/BCD 万位 R7<=6
                 ; A  --- *100  Bin/BCD  A<=9
                 ; B  --- *1000 Bin/BCD  B<=9
    SWAP A
    ORL A, B
    SWAP A
    MOV R6, A   ; R6  --- *100  BCD   百位/千位
    RET
BIN2BCD_L3:
    SJMP BIN2BCD_L3B
BIN2BCD_DB:
    DB 00H, 04H, 08H, 12H, 16H
    DB 20H, 24H, 28H, 32H, 36H
    DB 40H, 44H, 48H, 52H, 56H
    DB 60H, 64H, 68H, 72H, 76H
    DB 80H, 84H, 88H, 92H, 96H

;----------END OF BIN2BCD-------

  END

算法说明:

把16bits, 分为3段:
     X -- Bit 10 到 Bit 15, 共 6 bits; (0 - 63)      *1024
     Y -- Bit 2 到 Bit 9,   共 8 bits; (0 - 255)     *4
     Z -- Bit 0 到 Bit 1,   共 2 bits; (0 - 3)       *1

可得到:
     1024 * X + 4 * Y + Z

   = 1000 * X + 24 * X + 4 * Y + Z

   = 1000 * X + 4 * ( 6 * X + Y ) + Z

   = 1000 * X + 4 * [ Y + (3*X) + (3*X)] + Z

  其中 X 的范围为 0 -- 63, 那么(3*X)的范围就为 0 -- 189, <255 (1 byte)
Y+(3*X) 如进位就 X 加1, [Y+(3*X)]-256 加 6, (因为 24 = 4 * 6).
另外, {[Y + (3*x)] - 256}+6 < 255 .

  = 1000 * (X+i) + 4 * {[Y + (3*x) + (3*x)] + 6 * i } + Z

  =   1000 * (X+i)
     + 100 * {[Y+3*X+3*X+6*i]  25 }
     + 4 * {[Y+3*X+3*X+6*i] MOD  25 }  + Z

其中   i          范围为    0 -- 2
     {[Y+3*X+3*X+6*i]  25 } <= 10
     4 * {[Y+3*X+3*X+6*i] MOD  25 }  + Z <= 99

网友I:
上面的代码已高度"速度优化", 应已达到速度 极限!!!

看不懂的, 可看 21IC 2007年4月, 本版的原始贴们.

网友J:
dengm小心受批斗~~~A人莫言~~~

楼主:
恐怖,的确是极限了。

看来我等之辈是坐井观天了

本以为把自己那个83周期的发上来,看来不必了

会不会又是菜农的作品呢?发个原贴链接吧!

网友I:
re 4 楼

dig1 = Number % 100;

========>
dig1 = Number - dig0 * 100

楼主:
看到了,呵呵!向上面两位前辈致敬!

楼主:
佩服得五体投地。

如果Dengm同志在微软工作,我们的电脑可以快百倍。

网友J:
51A人要数dengm同志~~~要挑战至少差250个周期~~~

网友B:
dengm兄,软件看了,思路超级佩服,但

  贱文谢谢指点,受教了.
另外:
 1. 软件中有几个跳转那样写有什么特殊意义?(乱猜的,跟定时有关?)

 2. 截取贵文
    ;MOV B, #10
    ;--------------
     ADD A, #(BIN2BCD_DB - $ - 3)     ;A <= 24
     MOVC A, @A+PC                    ;A = (BCD) A X 4 <= 0x96
     ADD A, R6                        ;-- R6 <= 3, A + R6 不会产生十进制进位
     DA A
    ;--------------------------

 此处 DA A 语句可以省掉, 如此连其他修改可以做到 50t/86bytes(其实俺比较厚脸皮, 就省了条 DA A).

楼主:
我来解读下吧,呵呵

楼上对DA A的理解有误了
     ADD A, #(BIN2BCD_DB - $ - 3)     ;A <= 24
     MOVC A, @A+PC                    ;A = (BCD) A X 4 <= 0x96(这句执行后,A的内容是数据表内容)
     ADD A, R6                        ;-- R6 <= 3, A + R6
     DA A     ;(数据表内容和R6相加,是有可能产生半进位,不能省掉)

PS:几个无用的SJPM,是匹配时间,使R2R3为任意值,转换时间都相同.

不知我理解是否有错,呵呵

网友B:
按现表值加三都不可能产生半进位,更不用说进位

楼主:
08h,28h,48h,68h,88h加三都要进位,逢十进出一

网友I:
RE: wh6ic: ljm810010 是完全正确的.

数据表: 08h, 28h, 48h, 68h, 88h时, ADD A, R6 后, 就要用 DA A 进行BCD调整

SJMP 是调运行周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