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用过铁电—FM31256?

楼主(2008-11-22):
最近在玩铁电存储器,对其中附带的一个RTC很感兴趣...资料上说设置了相应的时钟校准位,对应的脚(实际电路中这个脚悬空了)会有个512KHz左右的方波输出,但我标志位怎么设置都做不到这一点,郁闷...
难道说...这个脚和51的P0口一样不接上拉电阻就无法输出方波么?

网友A:
没有啊

用过3116、3104

网友B:
可能是要接上拉电阻

仔细去看一下手册

网友C(点评):
请问下 rtc 校验后,从cal引脚输出的512Hz方波,是从晶振出来的,时钟调差后,还是晶振的频率吧,修改后,测量到的频率不会改变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