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的19脚为什么这样接?

楼主(2008-11-22):
(无正文)

网友A:
用那复杂?

如果不需要控制PANEL的背光,接VCC就可以了

网友B:
老弟,用51的话你应该知道高电平的驱动能力很低

楼主:
就是要控制背光呀!

不知单片机引脚能否直接驱动lcd背光?
我觉得直接io接过去就行了

网友C:
晕~

用单片机IO驱动?高电平驱动一定不会亮,低电平驱动,可能会一直亮(IO有很大机会被损).

网友A:
9012直立封装的也就是1角钱不到

LZ的方案可行啊

网友D:
这个方案很好啊,还能调亮度

网友E(2008-12-28):
背光电流大,LZ的可以改变亮度,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