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单片机 P0口驱动12864 要接上拉电阻吗?

楼主(2008-11-22):
I/O方式下,好像要接的,接多大的?
总线方式,不知接不接?

网友A:
如果12864没有上拉电阻

那标准的51一定是要接的。

楼主:
那要接多大的电容?

要接电容吗?

网友B(2011-03-24):
不用接的。

网友C:
上拉4.7K-10K的电阻

网友D:
电阻要接的呢!

网友E:
我也在12864这里卡住了!!
显示不出来!

网友F:
P0口得上拉式一定要接的,上啦提供高电平

网友G(2013-02-12):
5楼说的对,像12864的CS1,CS2,接在除P0口外的P1,P2,P3口都不用外接上拉电阻,因为这些口内部含有上拉电阻。而P0内部没有上拉电阻所以必须接上拉电阻,不信你用PROTUES仿真可以试试。这样你的印象会更深。望楼主采纳。

网友H:
data如果接P0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I:
建议楼主上拉,电阻在4.7K-10K左右

网友J:
如果用总线方式访问就不需要(但是要注意速度,速度快会访问不成功,有的12864太慢了)。IO访问的话,要接。

网友K:
难怪12864总是不显示内容,白屏一个

网友L:
首先需要确认的是你的52是哪个公司的,然后根据厂家提供的资料看是否需要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