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MSP430单片机

楼主(2008-11-22):
以前弄51,刚开始学MSP430,大家有什么好资料或者书籍能否推荐一下?不知怎么入门呵呵,谢过啦

网友A:
MSP430 16位超低功耗单片机的原理及应用

利尔达

沈建华 著

清华大学出版

很好的
我就是用的这本

网友B:
430的时钟系统是很难的

我那时看了三本书才真正搞明白是怎么回事.
呵呵 顺便也说下,430的书没有一本是写得很好的,都是抄来抄去.
不像周立功的书,一看就明白.
不过430的只要搞明白时钟系统,后面的也还好理解.

网友C:
MSP430的时钟很灵活,这和绝大多数MCU有点不同

所以很多人理解起来有点麻烦和困难,但只要多查查资料还是可以克服的。。。

网友D:
现在的MCU哪个时钟不复杂呢

FREESCALE,C805F...

网友E:
把TI的USER‘S GUIDE看懂就OK了!

TI网站上的资料太多了,去看吧!现在的书没必要买的!www.ti.com/msp430

网友F:
最喜欢的就是它的时钟和定时/计数器!

网友G:
TI430与时钟IC

    TI430用途很广  他的LCD驱动功能适合水表 煤气表等  还有在线烧写 可以在将来修改程序  内部时钟  如果不考虑功耗的话  还有门槛电压比较 不同的产品要求不一样   价格还是有点高

网友H:
TI的手册写的不好

TI的手册写的不好,

msp430的外设功能相关寄存器,设置的过于灵活。

事件管理器的功能还是很强大的,

就是有点不太好用

网友I:
430调试起来比PIC的好多了

网友B:
430的时钟系统是很难的

但他的定时器功能真的很强大.呵呵 可以说是要啥有啥.
当然430价格还是蛮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