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程序:用TCS230来测试颜色,89C51来做控制

楼主(2008-11-23):
请教程序:用TCS230来测试颜色,89C51来做控制。我是第一次用电片机,比较菜。那位大虾做过,可否提供程序给小弟。

楼主:
请帮帮忙

谢谢

楼主:
dengdai+ing

先谢谢了

网友A:
颜色传感器TCS230及颜色识别电路(一)

  1 TCS230芯片的结构框图与特点

       TCS230是TAOS公司推出的可编程彩色光到频率的转换器。它把可配置的硅光电二极管 与电流频率转换器集成在一个单一的CMOS电路上,同时在单一芯片上集成了红绿蓝(RGB)三种滤光器,是业界第一个有数字兼容接口的RGB彩色传感器。 TCS230的输出信号是数字量,可以驱动标准的TTL或CMOS逻辑输入,因此可直接与微处理器或其他逻辑电路相连接。由于输出的是数字量,并且能够实 现每个彩色信道10位以上的转换精度,因而不再需要A/D转换电路,使电路变得更简单。图1是TCS230的引脚和功能框图。

       图1中,TCS230采用8引脚的SOIC表面贴装式封装,在单一芯片上集成有64个光电 二极管。这些二极管共分为四种类型。其中16个光电二极管带有红色滤波器;16个光电二极管带有绿色滤波器;16个光电二极管带有蓝色滤波器;其余16个 不带有任何滤波器,可以透过全部的光信息。这些光电二极管在芯片内是交叉排列的,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入射光辐射的不均匀性,从而增加颜色识别的精确度;另 一方面,相同颜色的16个光电二极管是并联连接的,均匀分布在二极管阵列中,可以消除颜色的位置误差。工作时,通过两个可编程的引脚来动态选择所需要的滤 波器。该传感器的典型输出频率范围从2 Hz~500 kHz,用户还可以通过两个可编程引脚来选择100%、20%或2%的输出比 例因子,或电源关断模式。输出比例因子使传感器的输出能够适应不同的测量范围,提高了它的适应能力。例如,当使用低速的频率计数器时,就可以选择小的定标 值,使TCS230的输出频率和计数器相匹配。

       从图1可知:当入射光投射到TCS230上时,通过光电二极管控制引脚S2、S3的不同组合,可以选择不同的滤波器;经过电流到频率转换器后 输出不同频率的方波(占空比是50%),不同的颜色和光强对应不同频率的方波;还可以通过输出定标控制引脚S0、S1,选择不同的输出比例因子,对输出频 率范围进行调整,以适应不同的需求。

网友A:
颜色传感器TCS230及颜色识别电路(二)

下面简要介绍TCS230芯片各个引脚的功能及它的一些组合选项。

       S0、S1用于选择输出比例因子或电源关断模式;S2、S3用于选择滤波器的类型;OE是 频率输出使能引脚,可以控制输出的状态,当有多个芯片引脚共用微处理器的输入引脚时,也可以作为片选信号;OUT是频率输出引脚,GND是芯片的接地引 脚,VCC为芯片提供工作电压。表1是S0、S1及S2、S3的可用组合。

网友A:
颜色传感器TCS230及颜色识别电路(四)

3 TCS230的应用?D?D颜色识别电路

       基于上述分析,采用89C51和TCS230设计一个医用液体颜色识别装置。该装置具有结 构简单、识别精度和效率高的特点,并且能够和上位机通信,以将识别的结果实时传送给上位机。由于是说明TCS230的使用情况,下面仅给出其中的 TCS230识别电路,如图2所示。

   图2中用89C51的P1口的几图3软件流程个引脚来控制TCS230的各个控制引脚,而TCS230的输出引脚连接到89C51的定时器/ 计数器1的输入端(P35)。设置89C51定时器/计数器为相应的工作方式,初始化89C51定时器为一个定值,再选择TCS230的输出比例因子,并 使能输出引脚。实际使用中,通过读取89C51计数器的值,就可以分别计算出TCS230的3种输出频率,进而确定R、G、B值及颜色。

网友A:
颜色传感器TCS230及颜色识别电路(五)

相应的软件流程如图4所示。

   在程序流程中:系统初始化负责设置89C51的定时器/计数器的工作方式,选择TCS230的输出比例因子,使能输出引脚以及通信参数的设 置。初始化完成后,检测是否需要进行白平衡调整。如有,调整白平衡子程序;否则,转到下一步,检测是否需要进行颜色识别。如不需要颜色识别,返回;如需要 颜色识别,调用颜色识别子程序,直到颜色识别完毕。

网友A:
颜色传感器TCS230及颜色识别电路(六)

4 应用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① 颜色识别时要避免外界光线的干扰,否则会影响颜色识别的结果。最好把传感器、光源等放置在一个密闭、无反射的箱子中进行测试。

  ② 对光源没有特殊的要求,但是光源发出的光要尽量集中,否则会造成传感器之间的相互干扰。

  ③ 当第1次使用TCS230时,或TCS230识别模块重启、更换光源等情况时,都需要进行白平衡调整

楼主:
xiexie

谢谢.好详细!有单片机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