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音频控制,WAV文件如何处理

楼主(2008-11-23):
想用单片机的PWM作音频,用8位的11.5Khz的WAV文件,
请问:
1.是不是直接将Wav文件去掉开头的文件信息,存为数组,就可以用来设置PWM的duty了?(看到好像0x80表示无声?)
2.PWM的周期要设成大约11.5Khz?
多谢

网友A:
好办

1.文件从头往后搜索到data这么一个字符串,data字符串后面紧跟着为4个字节的数据长度,再往后就是音频数据。

2.pwm周期设置为采样周期

3.在每个pwm周期开始前设置音频数据代表的脉冲宽度即可,8位量化的脉冲宽度为:

音频数据/255*pwm周期

其他依此类推.

网友B:
2楼说的是WAV转换成PCM编码的数据文件

这个有好多工具,PCM也有很多格式,有压缩的ADPCM,按数据的取样,有8位的,16位的PCM,网上可以找到转换工具和格式说明。
但是要实现WAV的效果,除了音乐的频率,节拍数据,还要一个声音的包络才能表现出接近WAV的效果。输出时还要通过DA等手段加入才能把声音起落,音色等表现出来。

网友A:
PWM放音本来就是模拟DAC,还需要什么DAC呢?

PWM放音本来就是模拟DAC,还需要DAC?

pwm放音,外加个低通滤波器就可以了,

至于说,
“但是要实现WAV的效果,除了音乐的频率,节拍数据,还要一个声音的包络才能表现出接近WAV的效果”,

还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16位的PCM的无非是量化位数是2个字节,输出脉冲宽度改为:

音频数据/65535*pwm周期

应该就可以了,和8位的区别不大。

至于压缩的ADPCM,牵涉到解压的算法,其他的好像没什么两样。

网友C(2012-02-06):
这个也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