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

楼主(2007-08-03):
我用C语言编了一个流水灯演示程序,在KEIL C中纺真莫有问题,可在PROTEUS中有问题,P1口输出是随机的.程序如下:
#include<at89x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g unsinged int

void main()
{
bit flag;
uchar i,j;
k=0xfb;
i=0xfe;
flag=0;
while(1)
{
if(!P3_2)//P3_2按键按下时,P3_2=0,开始流水灯按顺序亮
{
flag=1;
}
if(!P3_3)//P3_3按键按下时,P3_2=0,流水等灭.
{
flag=0;
}
if(flag)
{
for(j=0;j<8;j++)
{
P1=i;
i=_crol_(i,1);
}
i=0xfe;
}
if(!flag)
{
P1=0Xff;
}
}}
会不会我的PROTEUS有问题呢?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

是不是该问题不够清楚?

网友A:
这样的程序实际没有意义

按键无防抖,显示无延时

楼主:
不管有无意义

按键无防抖动到是真的(按键是一直按下的),,但显示是有延时的,因其需要判断P3_2和P3_3的脚的电平,我主要是应用PROTEUS.

楼主:
搞错了

显示是没有延时,但在PROTEUS是用单步执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