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2887使用问题

楼主(2008-11-24):
问几个12887问题:
使用适时时钟ds12887,中断输出IRQ引脚需要接上拉电阻吗?
中断时IRQ输出低电平,如何使它重新置位变高,直接读寄存器C就行吗?
12887的复位端接电阻电容有要求吗?R=5K,C=103 可不可以.
手册中说的,对定闹字节输入的不关心码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一个古老的问题~~~

网友B:
换个时钟吧

    12887  也太老了吧   至少也是 12C887   不过  为什么还要用  都是翻新片了

楼主:
电池影响使用吗

我用的12887A 是十年前买的,从没用过,会不会电池没电坏掉了?现在用不启动.

网友C:
电池早坏了。。。

仔细看看手册吧,不难的

网友D(2017-02-28):
其实不是老不走的问题,越老的芯片它们准确性相对越高啊

网友D:
看一下我做的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