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串口怎样传送一个浮点数到上位机呢?

楼主(2008-11-24):
用强制类型转换吗?我试了一下,好像不行的。那位帮帮忙给个程序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A:
嘿嘿

你自己定义一个协议不就行了?

RS232协议是面向"字符"的,所以你要做的就是:
(发送端)浮点数--->字符串转换
(接收端)字符串--->浮点数转换

楼主:
谢谢LS

我用的串口调试助手,串口自收发浮点数是可以的。下面完成浮点数--->字符串转换后,串口调试助手能转换成浮点数吗

网友A:
嘿嘿

似乎不能
自己动手吧!啥都现成的,自己干嘛去啊?
PC端自己写个小程序就行了嘛!

网友B:
把你的浮点数的每位换成字符形式发送

串口就可以收到啊

网友C:
你用串口自收发怎么做的?

不会是就发送123.45把,这样发送的都是一个一个字符,你又自收发,当然就OK.
但实际用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

网友D:
发四个字节不就行了?

网友E:
平台固定的话,内存拷贝也是不错的办法。

网友F:
把 0/1/0/1 给上位机就可以了

网友G:
爱死普润特爱抚

网友H:
估计LZ不熟悉浮点数

网友I:
最简单的而方法,编程最简单,也不需要了解浮点数协议

单片机和PC软件均把浮点数定义成联合体就行了,这样根本不需要了解浮点数规则
union FU
{
   float fData;
   unsigned char cData[4];
} UFDATA;

发送和接收直接操作字节就行,用memcpy拷贝就可以。

网友J(2014-08-19):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定义一个协议不就行了?RS232协议是面向"字符"的,所以你要做的就是发送端)浮点数---&gt字符串转换( ...

你好   愿听详细指导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单片机和PC软件均把浮点数定义成联合体就行了,这样根本不需要了解浮点数规则union FU{  &n ...

具体怎么收发呢

网友K:
收发需要处理串口协议栈,最好加一个缓冲区,每次收到一定数量的字节后,一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