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按键的扫描子程序,救高人指点怎样可以把程序写的最简

楼主(2007-08-03):
    unsigned char key_buf;
    unsigned char key_flag;
    unsigned char key_edge;

void Detect_Key(unsigned char keycow){
    static unsigned char state=0;
    switch (keycow){
        case 0:
        if((key_buf&0x04)==0){
            if((key_flag&0x80)!=0){
                key_edge|=0x80;
                key_flag&=0x7f;
            }
        }
        else    key_flag|=0x80;
        if((key_buf&0x02)==0){
            if((key_flag&0x40)!=0){
                key_edge|=0x40;
                key_flag&=0xbf;
            }
        }
        else    key_flag|=0x40;
        break;

        case 1:
        if((key_buf&0x04)==0){
            if((key_flag&0x20)!=0){
                key_edge|=0x20;
                key_flag&=0xdf;
            }
        }
        else    key_flag|=0x20;
        if((key_buf&0x02)==0){
            if((key_flag&0x10)!=0){
                key_edge|=0x10;
                key_flag&=0xef;
            }
        }
        else    key_flag|=0x10;
        break;

        case 2:
        if((key_buf&0x04)==0){
            if((key_flag&0x08)!=0){
                key_edge|=0x08;
                key_flag&=0xf7;
            }
        }
        else    key_flag|=0x08;
        if((key_buf&0x02)==0){
            if((key_flag&0x04)!=0){
                key_edge|=0x04;
                key_flag&=0xfb;
            }
        }
        else    key_flag|=0x04;
        break;

        default:
        break;
    }
}

网友A:
用线反转法

我就是用线反转法

楼主:
我这个程序,可能不适合

这个程序已经完成了按键解析和抖动处理

网友B:
一个按键程序还什么“按键解析和抖动处理”。。。

网友C:
一个按键程序为什么不抖动处理......

网友B:
随便说说

看你的程序还要调用多次才能完成扫键功能...
简直太烂了....
费时又费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