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问题

楼主(2007-08-03):
假定INT0为电平触发,用一个开关把INT0脚接地.合上开关,响应INT0中断.
问题1:
假定我中断程序需10个机器周期,那么CPU是进入中断程序并执行完并使IE0=0或是执行1个机器周期后重新检查到INT0脚=0再进入,这样反复执行,从而使中断程序无法完整执行呢?
问题2:
如果是完整执行,执行完后,IE0清0后,CPU会不会再次进入中断程序.既CPU是否只响应1次中断?
问题3:打开INT0开关;CPU是否退出中断程序?

网友A:
进中断后有些单片机

只能响应更高优先级的中断,有些单片机什么中断也不能响应了,除非人为开放总中断控制位。电平触发会进中断直到中断完成,出来后如果电平还在则再进中断,如此反复直到电平条件消失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