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SE 中布线是如何在换层是自动放置过孔?

楼主(2007-08-03):
(无正文)

楼主:
多谢!还有怎样放汉字呀?

楼主:
*号好像不行呀?

楼主:
*号好像也只能换层!

网友A:
汉化就可以放汉字。。。

网友B:
是小键盘上的“*”号键。

楼主:
楼上的,是用小键盘上的,是可以换层但是就是

没有过孔,奇怪了!

网友C:
用小键盘上的 + - 号啊

网友D:
dd

??你画线的时候才可以

楼主:
DOS 下的查线功能HIGHT在99里面在哪里呢?

刚使用,很多不知道,请各位朋友多指教,谢谢!!!

网友E:
单击某条线

与该线相同网络的会高亮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