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晶振旁边为什么都要并联两个电容呀?

楼主(2007-08-03):
(无正文)

楼主:
怎么大家都没有回应呀!

 多谢大家,帮帮忙吧!

网友A:
你拆了它也没关系的

如果工作环境好的话拆它也没关系
他们的作用主要是滤波,净化CRYSTAL的波形

网友A:
以及作相位的校正

网友B:
与晶体一起,构成三点电容式振荡器

网友A:
晕,你拆了它,看有什么显现咯

有人 喜欢想当然,误人子弟!

网友C:
4楼可真逗。

太幽默了。

网友D:
两个电容有不同的作用

两个电容有不同的作用:一个用启振,一个用保持幅值,那个用于,那个自己想了

网友E:
你拆了它也没关系的

网友B:
在7楼 xiubing65 说

“有人喜欢想当然,误人子弟!”
这“有人”不知道是说谁,我觉得好像就是 xiubing65 自己。

楼主:
多谢大家的指教!

  谢谢大家的热心讨论!不过四楼说得我实在不理解!

网友B:
4楼前一句是对的

拆掉一个甚至两个,仍有可能产生振荡,这是因为芯片内的电路以及芯片引脚存在分布电容,这些分布电容仍起作用。当然,拆掉后也有可能停振。
4楼后一句是错的。

网友F:
原来如此

长见识

网友G:
   4楼的,误人子弟啊!
   是一个典型的三点电容式振荡电路嘛

楼主:
多谢,真长见识了,但我还想问maychang哥问题!

  请问,在一般电路中逗存在分部电容,
   那为了尽量减少其干扰,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分布电容的问题?

网友B:
分布电容不会造成干扰

要减小分布电容的影响,有多种方法,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应用,解决的方法也不同,需要根据具体问题使用相应的方法。

网友H:
晶体相当于电感

网友I:
哈特莱,考毕茨,克拉泼,

皮尔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