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多个IIC器件上拉电阻的问题

楼主(2007-08-03):
ARM IIC总线上挂了多个IIC器件,在IIC源端加了4.7K的上拉电阻,

请问在器件端是否还要加上拉电阻?串入的匹配电阻呢?

如果各个IIC器件类型都不相同,是否IIC器件的地址脚都可以接地?

如果有相同类型的IIC器件存在,如两块24C04,是否就是通过地址脚的电平来判断不同地址的?

网友A:
自己都答对了~~~

楼主:
前一个问题呢

源端加了上拉

器件端还要加上拉吗?

个人认为不需要在加了。

网友B:
有一个就够了。并联那么多电阻干啥.

网友A:
主从机分板从机SDA/SCL也要加上拉电阻的

不过有的从机加1M以上的下拉电阻~~~

网友C(2013-10-24):
有没有人注意过这个上拉电阻布局的问题,是接近主控制器好呢,还是接近IIC从设备好呢?

网友C:
自已回答一下,上拉电阻应该放在OD引脚附近。如果两端(主设备及从设备)都为OD输出,则放在中间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