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多机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7-08-04):
用单片机进行多机通信有什么协议?
具体内容是什么?
要求用尽量少的通信线.
谢谢!!1

网友A:
re

速度
距离
可以用uart 或者spi

网友B:
用主从结构+LS的

网友C:
可以用1根线,但协议最好自己搞

网友D:
通讯距离是多少?

通讯距离是多少?多少台机?是主从关系吗?

楼主:
用一根线是什么意思?

楼主:
是主从关系,距离是室内,只有16个从机

楼主:
用P2口接译码器分别选中16个从机,然后用SM2来送地址信号选中通信的芯片,最后再传数据,这样可以吗?会不会太复杂?

网友D:
可以用485

可以用RS485,不过要两条总线,485比较可靠,片子的电路比较简单

楼主:
那232呢?我想知道他们具体指的是什么?

网友D:
485是半双工的

对了,485是半双工的,也就是说在同一时刻,总线上只能有一个机处于发送状态,在主机控制从机时只能一台一台逐个的发送数据,接收也是如此。
顺便问一下,LZ的系统做什么用?用什么单片机。
我们用的是51系列的,刚好用到485进行多机通讯,我只知道这方面的,其他的我就帮不上忙了。

楼主:
LZ的系统做什么用?用什么单片机

这个我也不知道,我用的也是51系列的

网友D:
rs232是串行接口的一种

232传输距离比较短,一般超过20米就不太可靠了。

我们232用的片子是max232,485用的是max487。建议你看一下这两个片子的资料,有助于你的理解。

网友D:
刚刚打出来的一点东西

MAX487的功能是在输入时分别把两条总线RA和RB上面的来的差动信号转变成单片机可以接收的单向0到5V的信号。当A比B高时,变成5V高电平,A比B低时变成0V低电平。在CPU向总线输出时,是把输出高电平“1”转为RA比RB高,是RA和RB差动输出,把输出低电平“0”转乘A比B低的差动信号。A和B的电压在0到5V范围内变化。用差动信号传数据的好处是抗共模干扰性能强,因此可以传送的距离大。
另外由于485是半双工传输,处于接受状态时RA和RB差动输出口处于“高阻”状态,使自己的信号不输出,避免发生信号传输冲突。这样就需要控制方向(要么发送要么接收)。MAX487上面有两个脚是用来控制自身的传送方向的,把这两个脚短路之后用0或1信号来控制它的方向。这个方向控制信号由单片机P1口中的某一位P1_X输出0或者1来进行控制。
它的接口电路比较简单,和单片机有3个接口,分别是单片机的TXD(发送),RXD(接收)和P1_X(方向控制)。

这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一点东西,刚刚打出来,希望你能用的到。
我是初学者,干这行刚刚一年,大家一起探讨吧!
共勉!

网友B:
回8L,直接使用总线方式。在协议里加地址码

楼主:
非常感谢,很有用

楼主:
直接使用总线方式。在协议里加地址码

有16个从机,这样会不会有太多的连接线?

网友E:
不会

加地址码就是为了尽量减少连接线

楼主:
那是我理解错了,是怎么加地址码的呢?

网友B:
使用232的有2种方式

1)直接在通讯协议中,规定接收地址。如[头]+[接收地址]+[数据]+[校验]
2)使用9位的接收方式(从机),如,发送[9位方式的地址],从机转到8位的接收方式(从机应答),[8位数据]+[校验],这时其他从机都在9位的方式,所以也没有响应。

楼主:
那从机和主机就只需要接RXD和TXD?从机的地址是预先给的吗?

网友E:
是啊是啊

楼主:
很符合要求,但是在协议中规定的帧格式是由自己写软件?它不会自动生成吧?

网友E:
不会

要自己写软件。

楼主:
那要是超过了8位难道还要分很多次传吗?怎么传啊?

楼主:
比如:

 我在通信协议中规定帧格式为:
起始位+da指示位+8位的信息+停止位,
单片机的寄存器都是8位的,
我怎么把它调成11位呢?

网友E:
DA指示是什么?

楼主:
看发送的是数据还是地址啊

楼主:
然后从机再对照看是不是自己

然后从机再对照看是不是自己,是的话就接收,不是就不收
还有怎么能确定总线有没有人在用呢?

网友B:
看来LZ连门都没有进去。这样的方式就是,所有的通讯都由主

来调控的。数据总线不会发生冲突,如果要做无主从结构的,软件就要麻烦了。说多了你就更糊涂了。

网友B:
再在这里说一下,就是通讯协议中讲的启始位,不是指232协

的启始位,而是通讯协议里的,其单位为字节。

网友F:
我前几天调485通讯

也是想1对多通讯,别人告诉我用485,于是将单片机上的uart口用max485转换,再用一根485转232的转换器接电脑的串口上,可惜最后没调通,发送接受的数据总是不对,晕死了,不知是不是这种方式有问题

网友B:
LS的如果硬件没有问题,多半是波特率的问题

楼主:
真不好意思!

那你们可不可以说些入门要知道的东西?我想知道这些,谢谢,真不好意思!

网友G:
找本详细的51手册看一下UART的原理及编程部分吧

这些真的是最基本的东西了,逃不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