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手机数据线改造串口+5V供电的仿真器(如:伟福)

楼主(2007-08-04):
    现在有很多手机数据线包含有USB转串口的芯片,老一点的仿真器有许多是用串口连接PC机的.如果这些仿真器是外部5V供电的,就可以经改造后直接使用USB转串口连接和供电.甩掉了一个外部电源太方便了.
注意事项如下:
1.手机数据线品种很多,只有是包含USB转串口的芯片就可以使用.便宜的5元就够了.
2.手机数据线的导线普遍是太细太长,直接使用必然导致压降过大.一定要加粗!
3.手机数据线实际上仅仅是USB转TTL的串口,而不是RS232电平.所以要改造仿真器电路,跨过它的232转TTL芯片.
4.为了减少接口,通过原来的仿真器串口接线端引入5V.也要改造仿真器内部.
5.标准的USB供电能力是5V/500mA,要判断你的仿真器是否够用!

我用这种方法成功的改造了伟福 E6000/T 仿真器.如此改造以后你的仿真器就同新型号的USB接口的仿真器一样方便了!当然同样的方法也适应其它5V供电的串口设备.

网友A:
不错的主意,LZ推荐个型号吧

楼主:
太多拉,到店里问.一般说代芯片的都是.检最便宜的买就行!

我买的时候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里面的芯片和外壳.所以没有记得是配那一款手机的.壳上写:T108/N628,还有X300,还有诺基亚6100手机的CA-42型都是,只不过里面的芯片不同,一定要知道型号或有驱动程序.找起来麻烦!

网友B:
很有兴趣:)

这一类数据线内部的芯片大多数是裸片邦定的,请问怎样确定线路和使用方法呢?

楼主:
我曾经买过的了4种,都是SIP-32封装的.

关键是想办法识别出Tx和Rx线.电源和地线就不用多说了吧!要是没有能力做这些你就是纯软,最好就不自己要动了!

网友B:
哦,谢谢!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