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有交叉的频率范围分开?

楼主(2007-08-04):
我做的是一个通过凌阳的16位单片机SPCE061A测量电阻、电容和电感对应振荡电路所产生的频率实现各个参数的测量
但是在测频率的时候,用了好多参数来计算,选择两个不同的量程,频率总是会交叉,大家帮我看一下,单片机在选择用哪个量程的时候,如何通过频率来选择,该怎样才能把交叉的频率区分开????

具体是这两个频率范围
((g_uifx>322) && (g_uifx<=16250))

 if(g_uifx>708 && g_uifx<=35750)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试着从频谱分析的方面入手,或许能解决问题

网友B:
为什么要根据频率来切换量程?

其实也很简单啊,根据当前档位判断不同条件啊:

if (档位==1)
{
    if(freq>16000)
       切换到档位2;
}
else
{
    if(freq<800)
       切换到档位1;
}

门限值自己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