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看门狗复位的问题。。多谢!!!!!!

楼主(2008-11-25):
用MAX813L做的看门狗,上电后输出正常,1.6S,但是我一接到单片机上后,单片机一直老复位(一直复位也很正常),但现在的问题是我连程序都烧写不进去,而且晶振在示波器上显示的也不正常,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编程器和单片机连接也连不上。一直复位连程序也烧写不进去吗???
现在不这个芯片拆掉后都正常了。。。。。

网友A:
应该是这样。

单片机即使进入了编程模式,但复位信号产生后,马上退出该模式。复位信号频繁产生,单片机经常复位,导致晶振不稳定。这种状况单片机在哪种模式下都很难正常运行。

网友B:
和我碰到的问题一样啊...

我更惨,100ms的周期...JTAG接口RP再好也没法在这么点时间完成擦除-写的操作...最后吹掉看门狗烧完程序再焊回去才解决...

网友C:
晶振信号和复位没有关系吧

网友D:
嘿嘿

这是选狗用狗的时候,一个很典型的问题,几乎所有的教程/资料,都没有提到:
当喂狗的代码还没下载到MCU系统中的时候,狗就会因为不喂它而反复地给出复位信号了!

解决的办法有两种:

1.狗芯片接到MCU的复位信号用跳线连接,加电复位一两次以后,把这个跳线断开,然后开始下载代码.比较麻烦,板子上要弄个平时不怎么用得着的跳线,下载的时候手忙脚乱的还要去插拔跳线,跳线不小心掉了,就不工作了(连基本的第一个复位信号都没了);

2.有一些狗芯片比较好,它不会一上电就需要喂.加电以后,它仅仅相当于一个普通的复位芯片,仅仅给出一次复位信号,然后就不工作了,直到MCU给它一个启动信号后,它才开始进入看门狗状态

网友B:
To Mr.xhtxzxw

2.有一些狗芯片比较好,它不会一上电就需要喂.加电以后,它仅仅相当于一个普通的复位芯片,仅仅给出一次复位信号,然后就不工作了,直到MCU给它一个启动信号后,它才开始进入看门狗状态
=========================================================
对于反复烧录程序而言,这样确实不错...但是万一MCU一上电还来不及给看门狗启动信号时就死机了,不就完蛋了么..............

网友D:
嘿嘿

回LS:
要么MCU坏了,要么代码太狗屁了,还值得给它们配狗吗???

网友B:
To Mr.xhtxzxw

这样啊...碰上这两种情况确实是没救了...
不过还有第三种情况...比如单片机上电刚开始工作没过几个指令周期(还来不及给出看门狗启动信号的这小段时间)突然来了个尖峰脉冲导致单片机死机...就有好戏看了..